[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60

楼主(2021-11-30):
华大HC32F460跑电机时候正反转总是不一样。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就是每次开机都不一样/

网友A:
可以来探讨一下,Q群164973950

网友B:
没遇到过,你可以最初给个初始值,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C:
这个不知道的,是不是需要初始化一下?

网友D:
这个你最好问问FAE,看看他怎么说

网友E:
没用华大的驱动电机,正常你用什么电机呢?

网友F:
电机如果你是带编码器的,可以给其一个初始值,可能就行了

网友G:
这个问题没发现,可能是没认真观察过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电机?

网友I:
试试搜一搜,电机转的不一样的原因看看呢

网友J:
你用步进电机可能会好一些呢,建议楼主试一试

网友K:
换一个步进机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