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方式的微秒延时函数

楼主(2021-11-30):
STM32CUBEMX系列教程之HAL库方式的微秒延时函数

标准库一般是使用系统嘀嗒定时器来进行微妙级别的延时,而HAL库将SysTick定时器用做了库函数的超时定时器,使用的地方非常多,自己修改代码使用嘀嗒定时器的话就会引起错乱。所以此时就需要自己实现一个微秒级别延时函数。

楼主:
方式一:系统滴答定时器
优点:全系列通用,只需要将宏定义CPU_FREQUENCY_MHZ根据时钟主频修改即可。
缺点:系统滴答定时器是HAL库初始化的,且必须有HAL库初始化。

#define CPU_FREQUENCY_MHZ    72                // STM32时钟主频
void delay_us(__IO uint32_t delay)
{
    int last, curr, val;
    int temp;

    while (delay != 0)
    {
        temp = delay > 900 ? 900 : delay;
        last = SysTick->VAL;
        curr = last - CPU_FREQUENCY_MHZ * temp;
        if (curr >= 0)
        {
            do
            {
                val = SysTick->VAL;
            }
            while ((val < last) && (val >= curr));
        }
        else
        {
            curr += CPU_FREQUENCY_MHZ * 1000;
            do
            {
                val = SysTick->VAL;
            }
            while ((val <= last) || (val > curr));
        }
        delay -= temp;
    }
}

楼主:
方式二:简单延时
优点: 实现简单,如果是F1系列,HAL_RCC_GetHCLKFreq()获取的值是72000000,此方式经过测试还是比较准的,如果不考虑通用性,F1系列建议使用此种方式。

缺点: 只适用F1系列72M主频。

楼主: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delay = (HAL_RCC_GetHCLKFreq() / 4000000 * us);
    while (delay--)
        {
                ;
        }
}

楼主:
方式三:普通定时器
优点: STM32全系列通用
缺点: 占用一个定时器

该方法的思路是将定时器设置为1MHZ的计数频率,定时器计一个数就是1us,实现如下:

【F1系列】

楼主(2022-02-28):
#define DLY_TIM_Handle (&htim4)
void delay_us(uint16_t nus)
{
        __HAL_TIM_SET_COUNTER(DLY_TIM_Handle, 0);
        __HAL_TIM_ENABLE(DLY_TIM_Handle);
        while (__HAL_TIM_GET_COUNTER(DLY_TIM_Handle) < nus)
        {
        }
        __HAL_TIM_DISABLE(DLY_TIM_Handle);
}

楼主:
#define DLY_TIM_Handle  (&htim7)

void delay_us(uint16_t nus)
{
        __HAL_TIM_SET_COUNTER(DLY_TIM_Handle, 0);
        __HAL_TIM_ENABLE(DLY_TIM_Handle);
        while (__HAL_TIM_GET_COUNTER(DLY_TIM_Handle) < nus)
        {
        }
        __HAL_TIM_DISABLE(DLY_TIM_Handle);
}

网友A(2022-11-19):
这个只能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B:
systick被占用了,不能微秒延时。

网友C:
for循环实现us的延时的。

网友D:
占用一个定时器这个精度很高吗

网友E:
如果使用while或者for,这个精度大不大呢?

网友F:
__weak uint16_t HAL_GetTick_us(void)
{
  return __HAL_TIM_GetCounter (&htim6 );//获取定时器6计数器的值
}
__weak void HAL_Delay_us(uint16_t Delay)
{
  uint16_t tickstart = HAL_GetTick_us();//计数器初始值
  uint16_t wait = Delay;//需要延时的值
        HAL_TIM_Base_Start (&htim6); //打开定时器
  while ((HAL_GetTick_us() - tickstart) < wait)//等待
  {
  }
        HAL_TIM_Base_Stop(&htim6); //关闭定时器
         __HAL_TIM_SetCounter (&htim6,0 );//定时器计数器清零,往往可以省略,会自动清零
}
blog.csdn.net/m0_65565606/article/details/122883740

网友G: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wait) { } }

网友H(2023-03-04):
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封装了太多层了吧

网友J:
stm32库函数算hal层吗

网友K:
在HAL库中的微妙级别的延迟怎么弄

网友L:
有学习stm32 HAL库开发相关的书籍或者例程吗

网友M:
如何将宏定义CPU_FREQUENCY_MHZ根据时钟主频修改

网友N:
简单延时不错

网友O:
systick被占用了

网友P(2023-04-05):
定时器记一个脉冲,那误差不会很大吗?

网友Q(2023-05-11):
使用SysTick实现的延时函数结果居然不对?

网友R:
做一个10us的延时函数,怎么实现比较好

网友S:
这个只能用定时器实现吗

网友J:
hal库中__weak函数前缀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P:
应该只能用定时器了吧

网友T:
嗯,如果是F1系列,此方式经过测试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U:
如果不考虑通用性,F1系列建议使用此种方式。

网友M:
占用一个定时器就算了

网友V:
封装了太多层了吧

网友W:
__weak uint16_t HAL_GetTick_us(void)
{
  return __HAL_TIM_GetCounter (&htim6 );//获取定时器6计数器的值
}
__weak void HAL_Delay_us(uint16_t Delay)
{
  uint16_t tickstart = HAL_GetTick_us();//计数器初始值
  uint16_t wait = Delay;//需要延时的值
        HAL_TIM_Base_Start (&htim6); //打开定时器
  while ((HAL_GetTick_us() - tickstart) < wait)//等待
  {
  }
        HAL_TIM_Base_Stop(&htim6); //关闭定时器
         __HAL_TIM_SetCounter (&htim6,0 );//定时器计数器清零,往往可以省略,会自动清零
}

网友X(2023-09-24):
---------------------------
wpsoffice
---------------------------
对话框打开时命令无法执行。单击“确定”,然后关闭对话框再试。
---------------------------
确定
---------------------------

网友Y: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Z: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AA: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AB:
//SC_it1.h

#ifndef _sc_it1
#define _sc_it1

#include "SC_Init.h"        // MCU initialization header file, including all firmware library header files
#include "SC_it.h"
#include "..\Drivers\SCDriver_list.h"
#include "HeadFiles\SysFunVarDefine.h"

sbit led=P2^1;

#endif

网友AC:
void Delay1us()                //@33.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 = 5;
        while (--i);
}

网友AC: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AB: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AD: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AB: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AE: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AF: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