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实现US微秒延时函数

楼主(2021-11-30):
STM32之CubeL4定时器控制实现微秒延时
现代的ST主推HAL库,但是这么强大的HAL库,居然没有一个微秒级别的延时函数????

在HAL库中有毫秒级延时HAL_Delay(),原理是使用Systick作为延时计数器来实现的。如果需要增加精确的微秒级别延时,一般都是直接更改Systick配置参数,但HAL固件很多的地方都使用了HAL_Delay()函数,因此不建议修改系统自动配置的Systick参数。

楼主:
一、定时器微秒实现原理
CK_INT 80M时钟输入定时器,80分频后1Mhz = 1us,也就是计数器CNT每加一次就是1us。

STM32L4x1 参考手册P780

楼主:
我是用到是TIM2,首先需要知道TIM2的时钟,查看手册得知TIM2在APB1总线上

楼主:
定时器计数配置
首先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
接下来配置定时器

楼主:
编写思路

设置CNT的值为0 --> (开始计数) --> 比较CNT值 --> (到达CNT值) --> 停止计数

楼主:
具体代码实现
// Core\Src\delay.c
void HAL_Delay_US(uint32_t Delay_us)
{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2, 0);

                __HAL_TIM_ENABLE(&htim2);

                while(__HAL_TIM_GetCounter(&htim2) < Delay_us);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
                __HAL_TIM_DISABLE(&htim2);

}

楼主: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GPIOA->BSRR = GPIO_PIN_2;        // PA2 = 1
                HAL_Delay_US(1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2<< 16U; // PA2 = 0
                HAL_Delay_US(10);

  }
  /* USER CODE END 3 */
}

网友A: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