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STC11L32XE单片机烧录程序失败

楼主(2021-11-30):
在隔壁论坛买了一些失效的ETC,拆机以前设备工作是正常的。

从上面拆了一片STC11L32XE单片机进行实验。查该单片机用户手册如下:

按如下电路通过“QFP转DIP”转接板及面包板搭了该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USB下载线使用了几年都是正常的,平常都用的是5V单片机,由于STC11L32XE是3V的单片机,第一次使用3.3V单片机,但我也将下载线的电源跳在了3.3V插针上(用万用表测量下载线的输出电压,确定是3.3V)。
该下载线不需要冷启动。

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由下载线供给。
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但在下载时一直停留在如下界面。

试了如下选项,也没解决问题。
1、将P1.0与P1.1接地重新启动,并在下载页面勾选了:“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
2、勾选了:“选择使用内部IRC时钟(不选为外部时钟)”
3、波特率设置为最低、最高及各种组合。
4、从几台设备上同时拆了几片单片机来实验,结果一样的。
5、冷启动、热启动都尝试过。
6、内部晶振、外部晶振也尝试过。
请教老师,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TC 官方 的 U8W-Mini  或 STC 提供 的   通用USB转串口                                              ...

请问,你说的“STC 提供的 通用USB转串口”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这个下载器在哪里购买?

网友B:
示波器检查晶振是否正常振荡。单片机要冷启动才能下载。

网友C: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D:
STC单片机的下载很简单:只有保证最小系统是正常的,而且串口电路正常就可以。如果设置了P1.0/P1.1为低的话,要 确保接地。

如还有问题,就用替代法来找问题。

另:还要留意部分电路的芯片,有些事加了下载密码(看具体单片机型号)、或故意烧断串口IO、或通过技术破坏了ISP引导代码造成的。

建议找一个全新的同型号、另一个下载线、另一台电脑试试。

其余参见:https://www.stcisp.com/qa/

(139)

网友D:
另可玩一下STC8的新型号,直接USB下载(软件或硬件,看具体型号),串口电路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的下载很简单:只有保证最小系统是正常的,而且串口电路正常就可以。如果设置了P1.0/P1.1为低的话 ...

谢谢帮助!
我也觉得可能是有下载密码,现已重新购买新的单片机,到货后再试验。

网友E:
大概率是你的下载工具(线)坏了,这种免冷启动的线,我坏了好多个了,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你的下载工具(线)坏了,这种免冷启动的线,我坏了好多个了,不耐操。 ...

这个下载线虽然用几年了,但可以确定没有坏,用它下载5Ⅴ单片机没有问题的。

网友F:
经典的烧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