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 PIC单片机中断入口

楼主(2021-11-30):
MicroChip没有在其编程手册中明确中断入口函数

在Microchip官网上提供的数据手册并没有提供各个模块的中断函数入口,但是提供了统一的中断入口函数ISR,但不能满足对中断等级的需求。

楼主:
编辑器中提供各MCU的模块中断入口
其路径如下:

楼主:
如何插入一段漂亮的代码片
去博客设置页面,选择一款你喜欢的代码片高亮样式,下面展示同样高亮的 代码片.

楼主:
  1. // An highlighted block
  2.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T1Interrupt(void)
  3. //Changing _T1Interrupt with new interrupt vector which you need.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可以设的吧,   不是有 **IP 或 IPC  寄存器吗

网友B:
新的PIC18F 系列的好像有矢量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