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按键控制LED

楼主(2021-11-30):
之前没用过Microchip的芯片,都是从零开始,折腾良久,此篇相当于Microchip MCU敲门之记录,对于用过Microchip芯片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价值,可以略过,仓促使用,理解不到位,一些描述难免错漏,欢迎批评指正。
软件安装
开始下载是MapLAB,打开后准备创建工程告诉我要安装XC compiler,整个开发流程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时间又比较紧(996时间不够用,只能下班折腾一会),无奈放弃。
第二次安装Studio来进行开发,开始也是半天不得其门而入,看用户手册说可以用ASF创建,但是创建完成后就是一个空白工程,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啥。
代码生成
偶然点击了下图的使用ATtiny1627进行项目开发,发现弹出来一个网页配置界面。
发现可以通过该界面进行外设配置并生成代码,和STM32CubeMx有异曲同工之妙。
https://start.atmel.com/#dashboard
点击相应的按钮进行对应得功能配置
左侧是三个菜单栏:
  • Dashboard:主要是进行一些软件相关的功能设置,比如通信,定时器、ADC等等
  • Pinmux:主要配置外设IO的功能
  • Clock:进行芯片时钟选择
上方三个按钮:
  • view code:可以浏览相应配置生成的代码
  • Save configuration:保存配置,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本地,作为记录,也方便后续导入升级更改
  • Export project:将配置好的项目生成项目文件,下载到本地,用于编译调试
下方四个按钮:
  • CLKCTRL:系统时钟相关功能配置
  • SLOCTRL:睡眠模式相关功能配置
  • BOD:掉电检测功能配置
  • CPUINT:CPU中断相关配置
中间项目名称按钮:
点击该按钮后,可以修改生成的项目名称
Add software component:
点击该按钮,可以增加MCU支持的软件驱动
按键控制LED实现
因为只用到了GPIO,所以我将项目更改成了GPIO
这里会用ATtiny板载的按钮和LED灯,需要再PinMux,将这两个的功能配置一下,LED配置为输出,按键的IO配置为输入。
开始计划用定时器来实现LED闪烁,就增加了Timer软件配置,发现没时间研究Timer中断,所以就闲置了。
增加完Timer之后,项目名称下边就会多出一个Timer按钮,点击该按钮,下拉滚动条可以看到timer得配置界面,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Timer配置。
在配置的时候我发现点击配置选项的“”,会弹出选用芯片的内部寄存器的定义,开始找了半天这个资料没有找到,算是意外之喜,对后续其他功能应用时,能够更快上手。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pr/GUID-7056F141-DF07-46C5-A4B8-97EB46E9B945-en-US-9/index.html?GUID-633033A4-34C0-4C7E-997E-16878EBFC917
配置完成后,将项目导出到本地,进行编译调试。
使用Microchip Studio导入项目
在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告诉我安装软件使用的Pack,和生成代码使用的Pack包版本不一致,它提供了更新,但是我总是更新失败,可能因为服务器的原因吧,就只能手动安装了,网上搜索了一下找个了Pack包下载网站。(http://packs.download.atmel.com/)
选择需要的版本,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后,手动导入Pack包
工程打开成功,进行工程编译,一切OK,无告警,无错误
先实现一个简单的按键控制LED程序

效果演示
代码文件

网友A:
测试过程很顺利嘛,哈哈

网友B: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程很顺利嘛,哈哈

折腾软件折腾了很久额,现在还是不是很明白,哪有那么顺利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