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6657+NDK+TCP服务器,TCP服务器如何被多个客户端相连?

楼主(2021-12-01):
我想创建一个TCP服务器能够被多个客户端连接,所以程序做了如下尝试。
1)第一种方法:在TCP_peRForm_receive函数中,如果以函数的形式调用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该TCP服务器能够被连接,且能够正常接发数据,但是仅限于一个Socket建立成功,如果第二个客户端想连接TCP服务器,能够连接成功,但是不能正常接发数据。
2)第二种方法:在TCP_perform_receive函数中,如果accept成功,我则建立一个线程,并把socket地址传到这个线程函数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中,结果是,客户端能连接成功,但是都不能正常接发数据,通过仿真器,我也确认了在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中,stcp_child这个Socket的地址接收成功啦。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正常接发数据?
我知道要想建立TCP服务器被多个客户端相连,要用第二种方法,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正常接发数据,难道单纯传Socket地址不行吗?
void 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unsigned int UArg0,unsigned int UArg1)
{
   char            *pBuf;
   HANDLE          hBuffer;
   int32_t         bytes;
//   SOCKET          stcp_child;
//   printf("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 %d,%d \n",UArg0,UArg1);
   stcp_child =(SOCKET*) UArg1;
   while(1)
   {
                // There is data available on the active connection 接收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
                bytes = (int)recvnc(stcp_child, (void **)&pBuf, 0, &hBuffer);

//                if(bytes > 0)
//                {
                        bytes = send(stcp_child, pBuf, (int)TCP_SERVER_BUFSIZE, 0 );
                        if(bytes < 0)
                        {
                                printf("FaiLED tcp server send!\n");
                        }
                        bytes = 0;
//                        recvncfree(hBuffer);
//                }
                TaskSleep(20);
        }
}

static void TCP_perform_receive() //做为TCP_server模式并接收TCP_client的接入,接收数据并统计接收速率
{
        int32_t         size;

    struct sockaddr_in sin1;
    int8_t          iClientNum = 0;
    SOCK            *ps = (SOCK *)stcp_child;
    Task_Params         TaskParams;

    char            *pBuf;
    HANDLE          hBuffer;
    int32_t         bytes;

    printf("TCP server Task started\n");

    /* Allocate the file environment for this task */
    fdOpenSession(TaskSelf());

    /* Create the main TCP listen socket  绑定IP和网络端口*/
    stcp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SOCK_STREAM  SOCK_STREAMNC
    if(stcp == INVALID_SOCKET)
    {
       printf( "Fail socket, %d\n", fdError());
       goto leave;
    }

    /* Set Port = 10001, IP address = IPAddrSend */
    bzero(&sin1,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in1.sin_family = AF_INET;
    sin1.sin_len    = sizeof(sin1);
    sin1.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LocalIPAddr);
    sin1.sin_port   = htons(TCP_SERVER_PORT);

    if(bind(stcp, (struct sockaddr *)&sin1, sizeof(sin1)) < 0)
    {
        fdClose( stcp);
        stcp = INVALID_SOCKET;
        printf("Fail to bind socket, %d\n", fdError());
        goto leave;
    }

    /* If the socket is bound and TCP, start listening */
    if(listen(stcp, 20) < 0)
    {
        fdClose( stcp );
        printf("Fail to listen on socket, %d\n", fdError());
        stcp = INVALID_SOCKET;
        goto leave;
    }
    while(1)
    {
                size = sizeof(sin1);
                bzero( &sin1,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
                stcp_child = accept(stcp, (PSA)&sin1, &size); //阻塞等待客户端连接

                ps = (SOCK *)stcp_child;

                if(stcp_child == INVALID_SOCKET)
                {
                        printf("Failed accept due to error: %d \n", fdError());
                        goto leave;
                }
                else
                {
                        printf("successfully got a connection from: %d \n",ps->FIP);

                        //创建多线程
                        Task_Params_init(&TaskParams);
                        TaskParams.priority = 8;
                        TaskParams.stackSize = 0x1000;
                        TaskParams.arg0 = ps->FIP;
                        TaskParams.arg1 = *(xdc_UArg*)&stcp_child;

                        Task_create((Task_FuncPtr)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 &TaskParams, NULL);

//                        TCP_server_connect_handle(ps->FIP,0);
                }
    }
leave:
    if(stcp_child != INVALID_SOCKET)
       fdClose(stcp_child);

    if(stcp != INVALID_SOCKET)
       fdClose(stcp);

    TaskSleep(2000);

    fdCloseSession(TaskSelf());

    TaskDestroy(Task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