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怎么输出0-5v

楼主(2021-12-01):
需要校准:
要求0必须是0
5必须是5

5的话,我可以适当当大一点,留些余量就好了
0的话,用什么办法做到必须是0

网友A:
后面加个双电源运放就可以了,输出想达到0必须有负压,不然还会有MV级别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个双电源运放就可以了,输出想达到0必须有负压,不然还会有MV级别的电压。 ...

貌似目前想到的,只有这一个办法

网友B:
要达到绝对的0输出,考虑到运放的失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适当加一点补偿,让DA输出0时,运放的输出在轻度的负电压输出,这样可以确保整个范围的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