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仿真

楼主(2021-12-01):
**** Running the ModelSim simulation ****
D:/altera/13.1/modelsim_ase/win32aloem//vsim -c -do 3biaojue.do
Reading D:/altera/13.1/modelsim_ase/tcl/vsim/pref.tcl
# ** Warning: (vish-164) Directory 'D:' specified with envrionment variable $TMPDIR does not exist.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Fatal: Exiting VSIM license process.

Error.

网友A:
运行 ModelSim 仿真 ****
D:/altera/13.1/modelsim_ase/win32aloem//vsim -c -do 3biaojue.do
阅读 D:/altera/13.1/modelsim_ase/tcl/vsim/pref.tcl
# ** 警告:(vish-164) 用环境变量 $TMPDIR 指定的目录“D:”不存在。

# 无此文件或目录。 (错误号 = ENOENT)

** 致命:退出 VSIM 许可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