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神们,这是个什么电路图,顺便能否解释下工作原理

楼主(2021-12-01):
请教大神们,这是个什么电路图,顺便能否解释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百度 多谐振荡电路

网友B:
无稳态多谐振荡电路

网友C:
三极管构成的振荡电路

网友D: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E:
振荡电路

网友F:
模电书上也有介绍

网友G:
纯硬件点灯

网友H:
电阻R2阻值不对

网友I:
简易警报灯电路(多谐振荡器)

网友J:
D1, D2交替闪烁。

网友K:
LED灯交替闪烁电路,对称R2、R3一般阻值一样的,写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