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转换效率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1-12-01):
各位大神,有2个小问题麻烦一下大家啊;
第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DCDC的转换效率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我知道有电感内阻,mos的内阻,走线的内阻,请问还有其他的吗?

第二个小问题,也是一直让我很困惑的问题,那就是:
同样的一个DCDC电路,从芯片手册里面可以看出来,固定的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同的输入电压,效率会不一样呢?
另外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输出电压,同样的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不同的输出电流,效率又会不一样呢?
这些都是受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DCDC的转换效率”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由能量守恒可知,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加转换损耗,而转换损耗涵盖所有相关器件的损耗(譬如“电感内阻,mos的内阻,走线的内阻”等)。

“同样的一个DCDC电路,从芯片手册里面可以看出来,固定的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同的输入电压,效率会不一样呢?”

输出电压相同,若负载不变,那么可以认为输出功率也相同。而不同的输入电压,通常不保证其输入功率相同,所以效率不一样很正常。

“另外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输出电压,同样的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不同的输出电流,效率又会不一样呢?”

相同输出电压而输出电流不同,即负载不同,意味着输出功率也不同,这种情况下虽然输入电流也会随之变化但不保证效率不变。

网友B:
DCDC的转换效率,与电感内阻、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剩余损耗、MOSFET的内阻、MOSFET的开关损耗有关,而有些损害是与电流相关的。

网友C:
因为控制芯片本身有功耗,不同状态下的功耗不同。
电路中非线性的元件,对效率的影响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的转换效率”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由能量守恒可知,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加转换损耗,而转换损 ...

重点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的转换效率,与电感内阻、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剩余损耗、MOSFET的内阻、MOSFET的开关损耗有关,而有些 ...

为什么跟电流相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跟电流相关?

类似的,你看下二极管的压降与电流的关系,其损耗功率跟电流的关系。。。
电路不是纯线性的,一些损耗是跟电流相关的。

网友D:
简单来说相对理想情况损耗有两种, 一种压降型, 一种内阻型
压降型如三极管压降, 整流二极管压降 损耗功率 = v*i
内阻型如线圈内阻, MOS管或二极管  损耗功率 = i*i *r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的转换效率,与电感内阻、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剩余损耗、MOSFET的内阻、MOSFET的开关损耗有关,而有些 ...

请问,MOSFET的开关损耗,是什么?
是不是指在开关的过程中,mos的内阻损耗?

找个供应mosfet的大厂的应用知道看看

网友E:
非谐振电路的有源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磁性元器件的磁损,铜损,这些是主要的;
谐振电路的话有源功率器件导通和关断损耗,磁性元器件还是铜损和磁损

大电流电路的话需要考虑线路寄生电阻带来的损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MOSFET的开关损耗,是什么?
是不是指在开关的过程中,mos的内阻损耗? ...

MOSFET的开关损耗,主要是从开到关,关到开的转换过程中,因响应速度不够快的过渡阶段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