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的并行和串行测量模式的区别

楼主(2021-12-01):
请教坛友大神,安捷伦的LCR表有并行和串行测量模式,这两种测量模式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LR 和 CR 的并串联参数方式不同,所以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式。

譬如,串联电阻越大其损耗越大(Q值越小),而并联电阻越大则其损耗越小(Q值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R 和 CR 的并串联参数方式不同,所以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式。

譬如,串联电阻越大其损耗越大(Q值越小),而 ...

大神,谢谢!

网友B:
那我这图, 串联,并联他咋定的呀

网友C:
串联/并联模式指采用的等效电路模型。它将测量到的f阻抗实部和虚部转换成串联或者并联模型电路的元件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图, 串联,并联他咋定的呀

就像这个图上,设置成Auto就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并联模式指采用的等效电路模型。它将测量到的f阻抗实部和虚部转换成串联或者并联模型电路的元件值。 ...

网友E: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F:
把5950-3000这份文档读一遍什么都知道了。
https://www.keysight.com/cn/zh/assets/7018-06840/application-notes/5950-30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