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三极管 跟随器 的迷思

楼主(2021-12-01):
一个 普通到不行 的电路, 特别声明,本帖讨论的 射随器,是作为 输出级的,就是纳闷,
作为输出级,为何採用 单管拓扑,既然单管,为甚么用 双电源,用 双电源了,干吗还以  电容耦合 (或者反过来,耦合既然有电容,干吗还要 双电源) ?!

@xch不解就问,懂的就答,正经说事,从不抬杠。
@xch莫名其妙 !
xch
寻衅滋事

网友A:
没有电容,三极管怎么建立合适的工作点呢?
比如输入有直流的情况?
比如输出不能有直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三极管怎么建立合适的工作点呢?
比如输入有直流的情况?
比如输出不能有直流的情况? ...

半桥与全桥拓扑可直接给负载提供 交流通道,
半桥拓扑的电容,相当于 双电源,把一个电容砍掉就成为 单端推挽,适用于单电源供电的系统,
不过我也发觉,半桥式逆变器有时也会在交流(负载)通道中加电容,据说是 防止变压器偏磁 的,
但这里的 跟随器 是放大器,在双电源环境中 仍要串个电容 是何用意,难道是用来  防止负载因三极管击穿而受损  的 ?!

网友B:
确实是多此一举

@xmar单管交流功放的 三等分法则,在双电源中仍适用; 在单电源上加个中点,可以见到,电位差仍在 !
@xmar是的,我终于知道甚么回事了,可不是 凡双电皆直耦 的咧。
此射随器电路要加电容。否则,不加Cout输出信号含直流分量;不加Cin三极管工作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桥与全桥拓扑可直接给负载提供 交流通道,
半桥拓扑的电容,相当于 双电源,把一个电容砍掉就成为 单 ...

你这是交流跟随器。。。
单一个三极管,能做直流跟随器吗,输出比输入直接少了约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交流跟随器。。。
单一个三极管,能做直流跟随器吗,输出比输入直接少了约0.7V ...

基射两极电位的差距,不影响使用,
把 Rι 接至 Vee ,就是经典的 共集拓扑, C.out 相当于 Vee ,交流通道 仍能构成,不影响使用。

@lfc315不是 钻胡同,而是 犯懵了,单管射随器 即使 双电源 也不能直耦 的原因 现已梳理清楚。
你是在自己熟悉的框架里打转。像这样参数都没有的电路,太深入就是转牛角尖了

楼主:
此电路並非电子爱好者闭门造车之作,而是实用装置,
运放的 功率不够看,互补三极管模块 频率不够看而且品种太少,三极管单体则是 互补管不好找,但这些因素都解释不了  此电路的设计目的。

楼主:
单管的跟随器,用双电源其实还是有问题,
Re 是三极管的 直流下拉电阻,但对 交流,却是只靠 Ie 的压降来改变 输出电位,而非 主动下拉,
所以,单管的跟随器只能是 纯甲类,而且,对 C.out (单电源) 或 Vee 来说,  Rι 跟 Re 是串联的,如果阻值相等,「负」输出就只有 Vee/2  了。

网友A:
把输入电容输出电容都短路,再分析一下。。。
能满足沙发帖子提到的情况吗?

楼主:
跟这电路的 静态工作点 相关的,实际上只有 Vee ,
把所有电容都短路,得到的就是
“  Re +{  Rι ‖〔rbe + (Rgon ‖ RB)〕}”  ,
那么,如果 Rgon 与 RB 不够小,或 Rι 不是无穷大,则 Rι 对 静态工作点 是有影响的,
C.out 的介入,相当于令 Rι 在待机状态时「开路」,而 C.in 的介入只把 Rgon「切断」,RB 的影响没消除。

楼主:
自举 的引入,可使 交流输出的 正半周幅度增加至接近 Vcc ,
但是,负半周的幅度,如果 “Rι=Re” ,那就只有  Vee/2 ,
那么,如果想要负半周幅度也接近 Vcc ,则 Vee 得加倍才行,
单电源射随器,如果 “Rι=Re” ,则 静态工作点 应为  “2Vcc/3” ,
双电源,就是把这 “2Vcc/3” 以 Vee 代之,可以说,如果 Vee 不加倍,则自举的引入是没意义的。

楼主:
当然,如果把 Re 改为恒流元,那就不一样了,
恒流元,是个 非线性电阻,实际阻值理论上可降至零,那么,Vee 就甭加倍,而 自举 的引入也就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交流跟随器。。。
单一个三极管,能做直流跟随器吗,输出比输入直接少了约0.7V ...

输出低于输入 0.7V 很正常,关键是,Re 造成的 负半周损失,纵使加了自举也没用 !
在 单电源 系统中,C.out 的作用相当于 Vee ,双电源,射极静态电位 跟中点(地)电位齐平,那么,C.out 两端就是等电位,
如果是双电源,射随器的输入完全可以直耦,除非,讯号是含有直流的,而你只想提取讯号中的交流成份,那才需加 C.in ,
负载跟 Re 的关系,正半周是並联,负半周是串联,三极管纵然截止,Re 是还有压降的,倘若 C.out 没贡献, Vee 就被瓜分 !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举 的引入,可使 交流输出的 正半周幅度增加至接近 Vcc ,
但是,负半周的幅度,如果 “Rι=Re” ,那就 ...

Rb 如果用 恒流元,就甭 自举,
自举跟恒流等效,但这等效 只能减小 Uce,对 Re 的分压 没用,
有自举,如果 Vin 高于 Vcc ,则 Uce 可接近 0 ,但是,当 Vin 下降至  Vee/2  时,Ie 就减至 0 ,Vin 更负,Ve 也不受控 !

楼主:
引用 楼主:
Rb 如果用 恒流元,就甭 自举,
自举跟恒流等效,但这等效 只能减小 Uce,对 Re 的分压 没用,
有自 ...

静态 Ve 为零,意味着 三极管 是半开的,
那么,基极 静态电位 比射极高约  0.6V ,
对于 交流放大器,讯号源的 静态输出为 零,是合理的,
那么,基极若跟讯号源直耦,则两者的 静态电位 都不对了,C.in 的介入,其理也许在此。

楼主:
只能顶天,无法立地,乃  单管跟随器 的弊端 !
给这样的 跟随器 输入纯交流 (正负半周 完全对称) ,C.out 会根据 伏秒法则 建立起 左正右负 的电压,那就相当于 增加Vee ,减小Vcc ,使 负载得到的交流 趋于对称,大慨是这样吧 ?!

楼主这个射随器工作在100MHz没问题。如果是小信号,用UHF超高频三极管,工作10GHz也没问题,而且成本还低。
但BJT三极管射随器也有突出优点:频率特性优良、电路还简单。

楼主:
结构性的缺陷,是无可救药的,
这种跟随器,输出摆幅只有〖±(Vcc + Vee)/3〗!
待机电位 不是零,而是〖Vcc/3〗,所以须插入 C.out 为给负载隔直,
而为使管子得以开通,Rb 就不能接地,那又得靠 C.in 来跟讯号源连系了。

楼主:
Rι 如果等于 Re ,单管的 共集极 交流放大电路 的射极静态电位 就应该是 2Vcc/3 ,这点我原本是懂了的,
问题是,在我的认知中,直耦,似乎成了 双电源系统的「招牌菜」,而没有意识到,单管 共集极交流放大电路 的特殊性 !
此帖发布后,继续琢磨,猛然醒悟,在 单电源 上加个中点,不就成了〖2Vcc/3  跟  Vcc/2〗的静态电位差 了吗,所以,虽用双电源,耦合电容 还得加 !

楼主:
BJT ,是 增强型 的,欲使管子开通,发射结 必须正偏, NPN管,基极电位高于射极 才可开通,
想要设置 射极电位,基极电位 就得比 你想要的射极电位 高,C.in 的作用,就是 承接 基极跟讯号源(Vs) 的静态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楼电路,负载只要交流因此必须隔直,此电路不隔直时工作点受到输入信号产生器和负载所改变。 ...

以 PNP 替代这 二极管,就成为实用的 等电位跟随器,在 高保真音响及电流反馈型运放中 广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楼电路,负载只要交流因此必须隔直,此电路不隔直时工作点受到输入信号产生器和负载所改变。 ...

这不过是 功能和性能上 的问题,
静态工作点跟拓扑的关系,才是关键,  双电源,直耦是主流,零电位待机 乃常规,但这慨念是 不适用于 此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三极管怎么建立合适的工作点呢?
比如输入有直流的情况?
比如输出不能有直流的情况? ...

待机状态时,放大器的 输入端 处于甚么电位,跟 讯号是否含有直流成份,是 两码事,
为三极管建立正确的工作点 不难,Rb 合适就行,问题是,Vbe 的存在,使单管电路中 输入输出两端的 直流电位 永没相等的可能,那么,至少得要 C.in 或 C.out 任择其一,想要全直耦,没门 !
想要直耦,骨干电路的待机电位 必须先设置为地电位,否则,讯号源或负载一旦接入,静态工作点 就崩了, 而实际上,此电路的静态电位,不论哪一端都是 严重偏离中点 (地) 电位的,所以,两个耦合 (隔直) 电容都得加 !
对于 Vbe 做成的偏差,新增 PNP 前置或后级 就可解决,但是,单管电路是不对称的架构,因结构的不对称导致 静态电位严重偏离地电位,却是 无可救药 的 ,经此一役令我认识到,凡双电皆可直耦,非也 !

有心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画给315看的,交直流跟随器,其实就是位准挪移。

两位都是琢磨三极管的高手。
像这样垫高1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平,想要保持输入输出在mV级的误差,似乎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二极管改用三极管会更好。用运放跟随器有负反馈还都有失调电压差。
相较之下,如此的三极管直流跟随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湯不換药。不知道哪本书这样写的基极交流电流为零。
八年前本大师也这么说,经过指正后,他说很有道理 ...

这拓扑,对 Q1 或整体电路而言,是 电压並联负反馈,
对 Q2 而言,是 不完全的电压串联负反馈,为甚么说 不完全 呢,
因为作为讯号源的 Q1 ,其性质 並非恒压源,而且,电压串联负反馈 的实现,必须 偏置或讯号源 的存在 !
一切有源器件 都是电压控制的(输入端 压降永远为零,才是 真正电流控制),BJT 的发射结,是个 非线性电阻,要吃电流才能通,电流要变才能动 !

楼主:
当然,换个角度去理解,就是 〖if >> ib〗,
可以说,对 Q1 而言,Rf 几乎成了另一个 Rc,引入比 Q1 更强的 Q2 ,Rf 就可以更小,Rf 愈小,对讯号源的加载就愈重,负反馈就愈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输入阻抗,以及Rf这路的米勒阻抗,输入电流分配给这两路。
模电主播以虚短虚断为根据,因此ib=0,所 ...

有效的 负反馈,不一定 虚断,BJT 不就有 ib 吗 ?!
但 虚短与虚地 是必然的,虚地 只是 以地为根的 虚短,这个「短」,必然小于 有源器件允许的 输入冲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性的缺陷,是无可救药的,
这种跟随器,输出摆幅只有〖±(Vcc + Vee)/3〗!
待机电位 不是零,而是〖Vc ...

15楼 的图,电源若为  ±15V , 则  Ve.q 是 +5V ,
这 +5V 就贮存于 C.out 中,效果相当于〖Vcc=10V ,Vee=20V〗这样 ,
如无自举,则 射极静态电位 设为 0V 也罢,C.out 要不要由你,但  C.in 却不能省,任何三极管输入端的压降都不可忽略,如果电源不是 ±15V 而是只有 ±1.5V ,则 Vbe 造成的偏差就更大 。

这图被移至 14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阻抗不高,除非是大林顿。如图两个电路特性是相同的,第2种较优,但各有优点。
H经常抄错书,x卻是抄 ...

Out (Ue2) 跟 Uc1 是既同位又同步的,所以,反馈效果一致,但以 Q2 反馈,可使 Q1 免于被 Rf 加载。

网友D(2022-03-11):
三极管有Vbe电压,电容隔直是为了通交流,又不影响直流工作点。至于工作电源,可以是双也可以是单,双电源有更好的低噪声性能,偏置电路简单(就一个电阻)。单电源时,偏置要加滤波。

网友E:
能用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网友F(2022-04-10):
加电容的目的,因为交流负载只是RL,直流偏置电阻无电容时,RE//RL,有电容时RE.跟工作点有关,也跟直流负载线与交流负载线有关。要做到二条负载线独立,必须要加电容,各自一个电阻控制一条斜率。用运放做,一般不用考量工作点的问题,IC已经做好了,分立电路做二者都要考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效的 负反馈,不一定 虚断,BJT 不就有 ib 吗 ?!
但 虚短与虚地 是必然的,虚地 只是 以地为根的  ...

环路增益远大于1就可以了。就可以认为虚短。

楼主(2022-09-02):
先前说过,凡双电皆直耦,非也,
运放虽早已迈进射频领域,但论功率,跟三极管单体相较,还是有所不及,
是故,大功率输出,还得仰赖三极管,问题是,半导体三极管虽有两「性」,但发展並不平衡,BJT尤甚,所以,强功率的射频功放 往往只能单管。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拓扑是 共集,但反之却不然,
当今,输入冲程最短的三极管,仍然是 锗BJT ,只有 0.35V ,
共集,输出的是 射极,输出跟输入,隔着的就那么个 发射结,负载与发射结的关系,跟一般串联迴路无异,
不过,有一点必须清楚,射极跟随的,是基极电位,而非讯号源的实际电压; 另外,交流放大,若单管就必须阻容耦合,讯号源通常接 电气地,但负载却不一定。

楼主:
单一个三极管,能做直流跟随器吗…...

这问法,肯定会把入门者问倒的,哈哈 。

不解的根源,在于 认知割裂,导致当初 犯迷糊,认死理,
单管,做直流放大能不,能,但是,处理交流讯号,须得有 偏置及交流通道,

没有电容,三极管怎么建立合适的工作点,
输入有直流的情况,或 输出不能有直流的情况,咋整 ?!

双电源,就是为直耦而设的交流通道,却原来,单管的放大器电路,如果搭载的信息是交流,是不能直连双电源的,
原因並非 讯号或输出 有没有直流成份 的问题,而在于 电路拓扑本身,单管电路,是个不对称架构,管子的 静态工作点 的设置,需考虑截止时的 Uce ,
单管的放大器,管子截止时的 Uce 不等于 Vcc ,所以,静态工作点 永远不会是  Vcc/2  或地(双电源的中点)电位,此乃根本,既有此大前提,若输出交流,当然要隔直,不管讯号本身 有没有 直流成份,
讯号源的接法,只有 接地或浮地 两种,单管射随的输入端(基极),永远不在地电位,但回路却是地,那么,讯号源如果接地,就必须以电容跟输入端连结,才能正常耦合。

换言之,以我的理解就是: 三极管,全直耦的 共集拓扑,才是经典的 射极跟随器。

楼主:
脉冲及开关电路,输入端(基极)的待机电位可以在地,不论单管、双管或推挽,
但是,交流放大器,单管的就一定不行,即使是 变压器耦合,也须「电平转移」,这样,隔直电容还是甩不掉,
另方面,〖射随〗这名堂,源于 模电,开关运用 不在模电范畴,而且我觉得,讯号源和负载 都被电容隔开,那就有违 跟随 的原义,纵然两者 既等幅又共地,而称之为 共集型交流放大电路 则是 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