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wch-link驱动安装错误

楼主(2021-12-01):
我在win7下安装wch-link出现错误。未能成功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
您好,win7下驱动安装失败有可能是缺少系统补丁或者某些系统文件导致的,附件里包含WCH-Link使用说明和win7下驱动安装说明,可以下载按照说明配置一下

win7 驱动安装不上.rar

楼主:
按附件搞定,谢谢。

网友B:
那就是开始少补丁了

网友C:
是不是缺少系统补丁

网友D(2022-06-23):
有用.解决系统少件的.

网友E:
win7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F:
我的win10安装没问题

网友G:
可能跟系统不兼容的。

网友E:
是系统不兼容吗?

网友H:
这个官网有驱动说明的。

网友I:
提示错误的时候,按照错误查找的。

网友J(2022-08-17):
是不是终端系统不兼容

网友K:
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L:
兼容jlink吗

网友M:
这个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