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i2c硬件配置

楼主(2021-12-01):
主要是初始化部分~~

哪个片子都行,
主要是想试试硬件i2c,
一直都是iO模拟的,

网友A:
每家的、每个系列的硬件IIC模块之间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效率肯定比I/O模拟的高。所以你用的是哪个片子的?

楼主:
hk32F103RET6

网友A:
如附件,供参考!寄存器操作,希望有助于你理解。

网友B:
搭个顺风车,下载来看看,感谢

楼主:
感谢,
拿来学习一下,
弄个寄存器操作也是酷毙了

网友C(2022-04-13):
你用的哪款MCU啊?

网友D:
正常你抄ST的即可,他俩寄存器很像

网友E:
硬件I2C是不是不太好用啊?

网友F:
用呗,你用航顺的32F103,然后用ST的i2c就行

网友G:
模拟I2C也行的,也很稳定

网友G:
网上一堆I2C硬件配置的,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H:
我也是一直都是用模拟IO的

网友I:
其实模拟的比较好是不需要指定IO,其他没有硬件I2C好用

网友J:
不说ST的硬件I2C有问题,所以很多都用了模拟I2C么,不知道航顺的I2C是不是也容易翻车

网友K:
你找个FAE要一份源码试试吧

网友L:
随便参考一个工程模板

网友M:
进口国产MCU代理,主做航顺,GD,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