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大神们,都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2021-12-01):
兼容多一点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A:
用山上的Jlink很多年了

网友B:
Jlink不香吗

网友C:
用jlink呗,功能多,而且支持的也全面

网友D:
我之前用STLINKV3,速度非常快,还便宜,可以考虑哦

网友E:
daplink,免费开源,还很稳定

网友F:
我一般都是板载仿真器,哈哈哈,省事儿,还省线

网友G:
兼容多性价比就daplink

网友H:
看你手里的银子,性价比我觉得JLINKOB也行,非常稳定

网友I:
jlink挺好的,我看大家都在用,速度稳定而且使用比较容易

网友J:
还是jlink好啊,建议楼主买个jlink

网友K:
用板载上的下载机就行,如果板载没有,就用jlink吧

网友L:
兼容多其实还是看你一般都用哪个厂家或者什么内核的,如果都是arm内核 我觉得就可以用daplink

网友M:
这个看你之前用哪个仿真器顺手,哪个顺手用哪个吧

网友N:
其实daplink也行了,烧录调试之类的都很稳定,推荐LPCLINK2,刷成DAPLINK,而且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