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蓝牙接收出现133错误

楼主(2021-12-01):
CH579作为从机,主机向从机发送5k的图片数据,分包传输(采用最大MTU值),主机的写间隔时间在从机所给的连接间隔之内。测试发现在最后几个包的的时候会出现133错误,错误时间都在传输开始后5s左右,结合了解到ble蓝牙是无法一直进行传输的数据的,还请帮忙分析是哪种原因,谢谢

网友A:
帮顶,对蓝牙不熟悉。

网友B:
官网的默认工程, 在连接上后 4s左右会做个连接参数更新,如果更新后的连接参数变慢了, 还按照之前的速度发,那肯定蓝牙那边数据跟不上,  导致发送失败,
这种情况有两种处处理方法:
1. 发送不成功,开启重试, 这样速度就慢下来了,
2, 连接后的更新参数,请求参数里把速度变快就行了

网友C:
最近蓝牙芯片太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