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CBL7

楼主(2021-12-01):
pi, spi, SIP, TE, os
SPI2 接收不能进入中断。 SPI1 Master: CLK  PA5, MOSI PA7; SPI2 Slave: CLK PB13, MOSI PB14; RCC、GPIO、中断配置都正确,Code 运行SPI2 进不了中断。 抓SPI1 有数据送出。 将Master 和Slave 互换一下,SPI2 做为Master, CLK PB13, MOSI PB15, SPI1 能接收SPI2 送出的数据,SPI1 中断能进。 配置PB13 和PB14 为GPIO OUT, 示波器测试PB13 和PB14 的输出响应正常。 这是啥原因?

网友A:
提供一下测试的附件吧,让大家看看配置代码。

网友B: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ASTER_PIN_SCK | SPI_MASTER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SP2;

例程测试能正常进入接收中断,但是数据不对。你当前MASTER是SPI1 ,SCK配置为PA5,复用应该选择GPIO_AF0_SP1,同样SPI2的配置也是一样的。另外建议打开从机接收SCK的下拉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ASTER_PIN_SCK | SPI_MASTER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SCK and MOSI ---------------------------------*/
    /* Configure SCK and MOSI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ASTER_PIN_SCK | SPI_MASTER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GPIO_AF0_SPI1;
    GPIO_InitPeripheral(SPI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另外在初始化SPI的GPIO前,先把GPIO结构体初始化。

网友C:
SPI2的中断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