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泰克示波器这11个功能你了解多少呢?

楼主(2021-12-01):
价格:0.00 元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这是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其中,泰克拥有全面的数字示波器系列、基础示波器、混合域示波器和高性能示波器。那么泰克的示波器都有哪些功能呢?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泰克示波器的11个功能:
一、堆叠显示查看功能
1、可同时显示多个信号的实时波形和关键读数,右侧的结果条可以隐藏。
2、提供颠覆式的全新堆叠显示模式:
创建或删除显示波形时,它自动增加和删除额外的水平波形“分割”,不用手动分割定位。所有波形看上去彼此分开,同时仍使用整个 ADC 范围,而不是占用其中一小部分,实现了最大的查看能力和测量精度。通过拖放显示画面底部 Setting 条中的通道和波形标记,可以在堆叠显示模式中简便地重新排列各通道的顺序。多组通道还可以叠加在一个片段内部,简化目测对比信号。为示图、测量结果表、总线解码表等提供了充足的查看区域。您可以简便地调整各种视图的大小,重新确定其位置,适应自己的应用。容性触摸显示器上的交互方式与手机和平板电脑相同。非常实用,不会与您个使用习惯相背离。
3、领先的垂直分辨率
4、5、6 系列 MSO 的核心是12 位模数转换器 (ADCs),其提供的垂直分辨率是传统 8 位ADC 的 16 倍。噪声更低的新型前端放大器进一步改善了解析精细信号细节的能力。可以捕获关心的信号,同时在您需要捕获高幅度信号,而又要查看更小的信号细节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不想要的噪声的影响。
二、数字荧光技术及 FastAcq™ 高速波形捕获
让您更深入地了解器件的实际运行状况、查找并知道存在问题。其快速波形捕获速率(>500,000 个波形/秒)提高了查看数字系统中常见偶发问题的概率,如欠幅脉冲、毛刺、定时问题等。为进一步增强查看偶发事件的能力,辉度等级指明了偶发瞬态信号相对于正常信号特点发生的频次。找到问题波形后,可通过“触发”功能定义触发,可以加快调试和分析工作。扫描所有波形采集,通过测功能只触发最重要的信号事件,可视触发能够节约捕获及手动搜索几小时的数据采集时间。您可以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找到关键事件,完成调试和分析工作。可视触发甚至可以用于多条通道,进一步用来调试和排除复杂的系统故障。
三、搜索和波形导航功能
您有没有在长波形记录中找到对应的事件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经历。当今记录长度内含几百万数据点,定位事件可能要滚动几千屏的信号活动。查找需要的信号耗时耗力,真头痛。
4、5、6系列 MSO 通过新型 Wave Inspector® 控制功能,提供了业界较完善的搜索和波形导航功能。波形导航功能让您可以在几秒钟内,从记录一端移到另一端。您也可以在显示屏上使用直观的拖放和缩放手势,考察长记录中关心的区域。
搜索功能可以自动搜索长采集数据,查找用户自定义事件。所有事件发生时点都用搜索标记高亮显示,可以使用前面板上的Previous ( ← )和 Next ( → ) 按钮或显示屏上的搜索标志简便导航。您还可以使用搜索标志上的 Min 和 Max 按钮,在搜索结果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跳转。个人觉得可简少好多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四、可选 串行协议触发和分析更能
4、5、6系列 MSO 提供了一套强健的工具,可以测量嵌入式设计中最常用的串行总线,包括I2C, SPI, I3C, RS-232/422/485/UART, SPMI, CAN, CAN FD, LIN, FlexRay, SENT, USB LS/FS/HS, 以太网 10/100, 音频 (I2S/LJ/RJ/TDM), MILSTD-1553 和 ARINC 429。
串行协议搜索功能可以搜索串行包长采集数据,找到包含指定的特定内容的包。事件发生的每个位置都用搜索标记突出显示。只需按前面板上或结果条中 Search 标记里的 Previous (← ) 和 Next ( → )按钮,就可以在各个标记之间快速移动。
五、频谱视图功能
在频域中查看一个或多个信号,通常可以更简便地调试问题。泰克已获专利的技术可同时观察输入信号的时域视图和频域视图,并为每个域提供独立的采集设置。相对与传统FFT功能,频谱视图功能既提供了杰出的易用性,又能够同时在两个域中实现优化的视图。频谱时间会设置计算 FFT 的时间范围的阈值。它在时域视图中用小的格线矩形表示,可以放在相应的位置,与时域波形实现时间相关。特别适合进行混合域分析。最多 11 种自动峰值标记提供了每个峰值的频率值和幅度值。Reference 基准标记一直是显示的最高峰值,用红色表示。
六、可选功率分析功能
选配功率分析功能后,可以迅速地、可重复地分析功率质量、输入电容、涌入电流、谐波、开关损耗、安全作业区 (SOA)、调制、纹波、效率、幅度和定时测量、转换速率 (dv/dt 和 di/dt)。测量自动化支持一键触摸优化测量质量和可重复性,而无需外部 PC 或复杂的软件设置。
七、抖动分析功能
5、6系列 MSO 无缝集成 DPOJET Essentials 抖动和眼图分析软件包,扩展了示波器功能,可以在一个单次实时采集中,在相邻时钟和数据周期上获得测量数据。它可以测量关键的抖动和时序分析参数,如时间间隔误差和相位噪声,帮助检定可能的系统时序问题。分析工具如时间趋势图和直方图,可以迅速显示测量结果怎样随时间变化,频谱分析功能则可以迅速显示抖动源和调制源精确的频率和幅度。通过增加增加“抖动分析选件”可增加额外的抖动分析功能,更好地表征器件性能。31 种新增测量功能提供了完善的抖动和眼图分析和抖动分离算法,可以发现当今高速串行设计、数字设计和通信系统设计中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及相关的问题来源。选项 5-DJA 还提供眼图模板测试,自动实现通过/失败测试。
八、可视触发 – 迅速找到关心的信号
找到复杂总线的适当周期可能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收集和分类数千次采集,找到关心的事件。通过定义触发,隔离所需事件,可以加快调试和分析工作。您可以使用鼠标或触摸屏创建数量无上限的区域,可以使用各种形状 (三角形, 矩形, 六边形或梯形)指定所需的触发行为。通过只触发最重要的信号事件,可视触发能够节约捕获及手动搜索几小时的数据采集时间。您可以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找到关键事件,完成调试和分析工作。可视触发甚至可以用于多条通道,进一步用来调试和排除复杂的系统故障。
九、数字电压表 (DVM) 和触发频率计数器
4、5、6 系列 MSO 有一个集成 4 位数字电压表 (DVM) 和一个 触发频率计数器。任何模拟输入都可以作为电压表的来源,使用的探头与通用示波器相同。计数器可以非常精确地读出触发的事件频率。数字电压表和触发频率计免费提供,在注册产品后激活。
十、一致性测试
嵌入式设计人员的一个重点领域是测试各种嵌入式系统和接口技术是否一致。特别是针对汽车以太网通信和USB高速串行通信等。
泰克开发了基于示波器的一致性测试应用,不仅重点提供测试合格/不合格结果,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测试失败原因,其提供了各种相关测量工具,如抖动和定时分析,以调试测试失败的设计。这些自动一致性测试可以让您获得如下好处:
根据规范全面覆盖测试项目。
测试时间快,基于量身定制的设计优化采集和测试顺序。
在以前采集的信号基础上进行分析,在所有采集完成后可以从设置中断开被测器件(DUT)。这可以分析不同示波器上采集的波形,或在远程实验室中捕获的波形,建立高度协作的测试环境。
在采集过程中验证信号,确保捕获适当的信号。
其他参数测量,用来调试设计。
睚定义眼图模板测试,了解设计裕量。
十一、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
集成函数发生器提供了高达 50 MHz 的预定义波形,用于正弦波、方波、脉冲波、锯齿波/三角波、直流、噪声、抽样信号(Sinc 函数)、高斯白噪声、洛伦兹曲线、指数上升/下降、半正弦曲线和心电图。任意函数发生器提供了 128 k 点记录长度,可以从内部文件位置或 U 盘中加载保存的波形。特别适合仿真设计内部的传感器信号,或在信号中增加噪声以执行裕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