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是否有电阻分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03):
可以看规格书,有的ADC确实有分压电阻会在规格书内说清楚。或者你更换不同的电阻,看看偏移情况进行验证。

网友B:
积分时间不够吧

网友C:
查ADC Datasheet里面的输入阻抗。

网友D:
内部有个采样电容充电时间不足。
如果需要把采样误差减小到0.1%,你得把采样时间增加1.2倍。

网友E:
正常ADC口内部是没有分压的。
ADC内部是有比较器的,如果测量不准,并且以AD口输入电压高于或低于1/2 REF出现正负偏差,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外接分压电阻太大导致采样电流不足,并联电容或者加大ADC采样时间(在规格范围之内)可以解决。

网友F:
查看ADC输入阻抗即可。或者测一下,在外并个分压电路测一下,看他得到的AD值是多少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倒不是分压电阻造成的,是经过运算后,出现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H:
外部电阻10k是啥概念?信号内阻10k,有点大

网友I(2022-01-08):

如果信号速度允许,给输入并联个102-103小电容搜索
复制

网友J(2022-05-05):

一般数据手册里都有说明,输入电压的内阻需小于10K

网友K:
从未听说有哪款ADC内置对地的电阻,但ADC本身存在输入阻抗,这是个等效概念,并非真正的对地电阻,而是采样保持电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