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 4 个电感顶替一个吗?

楼主(2021-12-01):
电路中要用到 4.7uH 的电感,担心功率不够,怕烧坏。
那么,我用 4 个,2 串 2 并,顶原来的一个,总可以吧?
DC-DC 升压电路中用的,输入5-12V,输出12V。芯片手册中的 DEMO 图是 4.7uH。但输入 5V 时电流肯定比较大。现在选的是 CDRH74R,还是怕不够用。

网友A:
楼主要用的电感是什么规格容量的?

网友B:
电感值有可能不准。4只电感之间互相可能有耦合,

网友C:
用4个小的不如用一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用的电感是什么规格容量的?

DC-DC 升压电路中用的,输入5-12V,输出12V。芯片手册中的 DEMO 图是 4.7uH。但输入 5V 时电流肯定比较大。现在选的是 CDRH74R,还是怕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值有可能不准。4只电感之间互相可能有耦合,

我这是给 LED 用的,电压不准倒没关系。就是不知道耦合会有何后果。

tyw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整版 里面有大电流电感

网友D:
又不是没有适合的规格,1个就可以干嘛要用4个呢

网友E:
没必要4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给 LED 用的,电压不准倒没关系。就是不知道耦合会有何后果。

后果是电感值不准。不是理论值4.7uH。

网友F:
输出最大1A,没必要,不要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网友G:
肯定电感量不准

网友H:
电感一般不能串、并联。因为,电感有漏感,相互之间有互感,串联或并联后造成总电感反而减小或相反、品质因素变坏,分布电感、电容增加、串并联整体参数等混乱,结果无法预测。总之,电感串并联不可取。

网友I:
大电流电感有啊,你没有选过吧?几十A的SMD电感都有,用4个顶一个,带来的寄生电容和用一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J:
估计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K:
要是我就用10mm直径长10mm骨架,用1mm^2的线绕25匝就是4.7uH电感。

空芯电感不会磁饱和,只要线能挺住就行。而且没有损耗,有磁芯的功率电感实测超100kHz损耗剧烈上升,你这个1.2MHz的开关频率太高了。

网友L:
能用四粒RH74,说明空间很充裕、成本控制也不严。
建议使用一粒 1770 封装的 磁屏蔽一体成型模压电感,直流电阻不到50毫欧,热电流、饱和电流都不低于8安培,做楼主的 1A DCDC 轻轻松松。
如果有成本要求,选 1270 甚至 4A电流的 1050 封装的一体电感也绰绰有余  - 比四粒 RH74 便宜多了 。即使尺寸小一点2A级别的 0650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手绕空心电感 绝对的馊主意,老板会立刻砍死他的,人工不要钱是吧、绕线机不要钱是吧。   漏感导致的辐射干扰什么的,就懒得说了。

网友M:
先4个一起,通电试试就知道了,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