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LC震荡电路

楼主(2021-12-01):
带自举的 克拉波电路。

渥尔曼若作跟随器之用,稳压管偏置是不合适的,必须电容,所以,这个「自举电容」你不自举也得加。
突然发觉 有一点我先前疏忽了,渥尔曼拓扑 是需要 恒压偏置 的啊 !
如果把 output 端的两个电容改为 变容二极管,这端就变成 偏置端,加直流的。
@NK6108 :坛友能详细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
@王栋春反馈和自举,都是把输出回传至输入环路,差别在于,反馈的对像是 讯号,自举的对像是 偏置。
@NK6108 :既然如此,请坛友推荐几篇帖子,搜了一下感觉看不太清楚呀!
@王栋春谈论 自举 的帖子多的是,就怕我所写的比人家的更不好理解。
请教坛友一个问题------自举,对这个名词一直是似懂非懂,坛友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楼主:
把 150nH 电感换成 铁电震子,就成为 萨巴罗夫 电路,
共集拓扑若引入 自举,可增加输出摆幅,震荡电路亦不例外,
LC震荡器的 稳态,通常是 丙类,那就意味着,电路起震后,自举电容蓄积的电压将会是 整个 Vcc 。

楼主:
同型号三极管的串联,是 均压串联,驱动方式一致而且各管独立,为的是拼凑耐压,
但像图中这样的串联,实际上是 级联,两管 驱动方式不一样,用的是不同型号的管子,除电流相等外,其他参数差异颇大,
这架构,自举电容是 跨接于 上管基极与下管射极,上管可以 活动自如,反而是下管的 Uce 被自举电容箝固了,这是  渥尔曼 拓扑咧,
此 克拉波 的震荡频率,据说是 210MHz ,高频管不好找,高频高压的就更难求,渥尔曼 拓扑 可说是 替代方案,不过,这 渥尔曼 的损耗太高了,因为,Uce 几乎等于自举电容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自举电路不就很好,看不出原电路的优点,除了振荡电路的基极到VCC之间的结电容有些差异,...

那是自然!
如此方案,实乃 取长补短,就像 瞎瘸联盟 那样,
如今,电子元件零卖店 只剩下两所,我想要的都没有,是个人问题,怨不得商家,关键是  货品种类及型号 都真的是 少得可怜 !
三极管,频率够看的,耐压不足,耐压高的,频率不给力,那就唯有 渥尔曼 了,在香港这么 国际大都会 居然寒碜如斯,实在是 讽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自举电路不就很好,看不出原电路的优点,除了振荡电路的基极到VCC之间的结电容有些差异,但这不至 ...

自举电容,一端 直连 发射极,一端接于 Rb 的抽头,这样,对于 自举电容,是 共射极 的格局,
「渥尔曼」跟普通自举一样,是对 自举电容 而言的,上管基极接于 Rb 抽头,吃的是 自举电容 的 恒定电压,那么,下管的 Uce 就被箝死了。

楼主:
考毕兹,共射极的,Re 可以不要,
忽然觉得,没 Re 的共射考毕兹, 跟 相移震荡电路 有点像。

楼主:
上图是 哇咔,
下图是 皮尔斯,
皮尔斯跟哇咔  之别,
难道就只是 一个电容 ?!
据说,哇咔 是最适用于 调频模式的。

那个「皮尔斯」我忘了加上引号,这拓扑还是该称之为 共射考毕兹 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渥尔曼自举钳死下管的Vce有何好处?倒是怀疑是有可能要降低下管振荡管的结电容Ccb,需要验证才能确定 ...

固定上管的基极电位,连带把下管的集极也箝了,为的都是 破坏 Ccb 导致的 米勒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掉了偏压电阻。
两图中的电阻R移到射极,对于偏压的稳定性丶一致性会更好。 ...

因 R1 的存在,Q2 一上电即能开通,其 Ie 透过 C2 给 Q1 触发,就可使电路起震,LC槽路 有一定的 Q值,起震后,Q1 即使进入 丙类状态 也能继续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集极没有米勒效应。渥尔曼"电压自举"可以大幅降低Ccb,但用"电容自举"能否降低Ccb我就不确定。 ...

正规的 渥尔曼,下管接地,直流负载 在上管集极,
把 Rc 移至地轨 变成 Re ,这 渥尔曼 就成了 跟随器,
上管接 电源轨,米勒效应废了,为上管赋予偏压的电容 成了自举电容,
倘若 自举电容 不是直连上管基极,而是接于 两个Rb 身上,则 米勒效应 会在下管发生。

上管,正规 渥尔曼 是基极接地,变成跟随器 就转为 集极接地,所以,米勒效应 上管不会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是 哇咔,
下图是 皮尔斯,
皮尔斯跟哇咔  之别,

小异 大不同。

楼主:
想到一些关于 戊类震荡器 的问题,正好借用这先前空掉的楼层来说说,
有源器件,无论单体抑或集成,逻辑都很简单,如不考虑寄生参数,则不是同相就是反相,
一般的 LC震荡器,有源器件的运作模式 (注意,是模式,跟波形无关) 是 线性放大,而  LC槽路 的作用,只是 倒相,
戊类功放,是 射频放大器,不是开关电路,但 是,软开关的进程 却是明摆着的,那就意味着,当你把戊类功放做成震荡器的时候,必须在 倒相的同时 满足 软开关 所需的条件,一般的 LC震荡电路 显然未能兼顾。

楼主:
图中那个 无名的电容,是从 Cv 来的,因为,当有载时,负载 须跟反馈分开,
除 Lo 外,一众电感电容都属于主震槽路,无名电容的加入 不影响 作为主震槽器的本质,
我怀疑的,是这个 Lo ,它是否就是 在反馈的同时 满足「软开关」所需条件 的关键 ?!

楼主:
看似 西勒,实乃 vacker  。

楼主:
反馈的相位与幅度,是震荡电路的起震条件,
不过,这 相位,是交流相位,LC槽路 跟放大器的 耦合电容 如果省去,直流电位 的分布 就不合符 交流相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馈的相位与幅度,是震荡电路的起震条件,
不过,这 相位,是交流相位,LC槽路 跟放大器的 耦合电容 如果 ...

C3 是紫色槽路的 耦合电容,紫色槽路 的电位 可正常下拉至负值;
蓝色部份就不行,尤其是 C1 更不可能,所以,作为 反馈链路,直流电位跟交流相位 不脗合,当然,射极好歹也是 节点,如果 C2 悉先清空,则 射极电位 也是可下拉至负值的,但如此一来,这两个 反馈电容 的 直流电位跟交流相位 的关系就 更不脗合了。

楼主:
电感反馈可以 隔离,电容反馈却只能 分压,
考毕兹电路,有 共集 共基 共射 三种拓扑,有 原型 西勒 克拉波 三种样式,不过,共射 似乎只有原型。

楼主:
在 渥尔曼电路 中,两管的 Icm 必须一样,
功率层级跟功耗耐量 是两码事,BVceo 与 Icm 是功率层级,Pcm 是功耗耐量,
高频管和开关管,若功率层级相同,则其 Pcm与β  必然弱于低频管,如果 β 也相同,Pcm 就更弱,否则,低频管 就再没存在的必要,可以淘汰了,
正弦波震荡器,是模拟电路,管子工作于 线性区,功耗颇大,渥尔曼电路所利用的差距,不单  fβ及BVceo ,还有 Pcm ,所以,高频的正弦波震荡器使用 渥尔曼电路 还是说得过去的,共基管就是个 背锅侠。

楼主:
这是个普通到不行的 变压器反馈 LC震荡电路,也是 並联馈电 的,
可以见到,变压器的 原副两边都接于 电源地,接法及相位关系 都跟电感三点式一样,但电容 只接于原边,那就不合符 三点式 的定义,
感应加热,上世纪已大行其道,正弦波发生器是 模拟电路,管耗甚大,况且,功率层级还要是 数以千瓦计的,固体有源器件 根本就扛不住,
别说是矽,即使是 碳化硅 氮化镓 这些,也不保险,只能用 真空管,新一代的 感应加热,用的是 开关电路,才让半导体有源器件得以有用武之地。

楼主:
电感反馈,没电容不碍事,电容反馈,无电感就活不成 !
电感反馈,可做到完全隔离,原边副边皆可浮地,电容没有相互作用,反馈方式 只能分压,那么,只能作分压用的电容,是如何把正反馈实现起来的呢 ?!

楼主(2021-12-31):
独立个体之间,不会有 相互作用,所以,
串联,只会分压,並联则只会分流,此乃 自然规律,初学者 务必记好 !!
即使是 电感,若无漏磁,就互不相干;三点式震荡电路,输出接哪, 是 分压点 啊 !
先前,一帮大神曾因〖自举 是否正反馈〗的问题而论战,三点式震荡器的拓扑,其实 跟自举相若,反馈链路只有分压功能,分压点 既是输出端,也是 输入环路的冷端,没有讯号源,输入(以 正反馈 代之)如何建立 ?!

楼主:
分压反馈,反馈系数 恒小于 1 ,偏偏,三点式 LC震荡器 的反馈系数却 必须大于 1 ,
那就意味着,必须创建「逆分压」的机制,正反馈 的条件才得以完备,共基拓扑及电压「倍乘」电路,具备这样的功能,
当然,最简单而且跟 LC震荡器 最对口的,当然是 电感,对于电感,反馈电容 相当于 交流电源,电感在交流电中的行为,对 反馈电容 是助力,于是乎,电感电容 互相促进,在放大器的加持下 得以稳定地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