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callback回调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处理有何区

楼主(2021-12-01):
在callback回调函数和中断函数中处理有何区别?

网友A:
其实ST是把中断处理的细节给封装了起来,回掉函数是暴露给开发者的接口函数,开发者只需要在回调函数中实现特定的功能即可。

网友B:
这样的好处是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用惯了标准库的我来说,还是有些不适应,感觉都被束缚了,还是习惯自己动手实现中断过程

网友D:
同时也便于不同型号的MCU软件之间的移植。

楼主:
那么为何我在官方的GPIO中断例子里只看到了回调函数,没有看到传统的中断处理函数呢

楼主:
这是main文件里的
实际上在另外一个文件实现了

楼主:
藏的特别深,是不是兄弟们
我们这时候才明白,什么回调函数啊, 就是封装到中断处理函数中的一个子函数而已,哈哈。

网友E:
嗯,是的,好多函数封装层次太多

网友F:
虽然封装了中断处理,  又露了回调函数, 总是有个缺口

网友G:
不知道这个封装有没有必要, 搞得大家理解麻烦

网友H:
回调函数的关键是要理解__weak的作用,以及如何使用回调函数

网友I:
还是那句话,想做细致了不能指望别人

网友J:
ST可能想把这个库做成在用户的角度看选用哪一个型号MCU都一样的。。。

网友K:
但是它有额外的资源需求和增加了中断处理时间。。。。。

网友L:
只是封装一下?

网友M:
感觉这样很安全呀

网友C:
一针见血呀

楼主:
目的是好的,是怕你不知道中断发生后怎么处理

楼主:
除了执行你的中断任务外还要配合清理中断标志,恢复中断等中断操作的一系列动作

网友C:
本意思让你不用自己操作这些跟任务无关的动作。

网友D:
但是嵌套层太多,其实影响到了系统的性能。

楼主:
是的,确实增加了处理时间,特别是嵌套后,这个跳转严重影响了系统性能。

网友L:
目的是好的,就是怕有些人不知道中断发生后怎么清理标志,恢复中断等。结果干了坏事。

楼主:
嗯,各有利弊吧,不同角度看,好处 是不同的

网友N:
是的是的 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O:
回调函数对于初学者不好理解,因为大家都习惯顺序下来的代码逻辑,用多了就体会到回调函数的好处。

网友P:
最明显的就是可以“分层”,把主体程序抽象出来,经常变动的通过外部回调函数实现。

网友Q:
操作系统驱动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楼主:
是的,让一部分代码不用自己写了。

网友Q:
让你只关注应用相关的代码,你还不满意

收到数据该怎么处理,写驱动的人肯定是不知道的,这与具体应用相关,所以把应用相关的做成回调函数,其它的(比如清除相关标志。。。)应用就不用关心了,这不好吗

网友R:
相当于买个毛坯房,用户只关心怎么装修,难道怎么做房子还要操心吗

网友F:
回调函数大部分也是在中断里调用的

网友S:
其实就是在中断程序中插入了一个函数,也是调用完了之后再返回。

网友T:
这个回调函数的实质就是基于中断的条件函数。 这里算是中断函数的一个子块。
一般来讲我们开启中断往往具有一定目的,具体是什么看具体应用而定,比方基于定时器更新中断统计脉冲个数啊,基于DMA传输完成中断做相关处理啊等等。

当然,或许有人说我只是基于中断设置些标志位,即使这样最终还是基于标志的变更做相应的处理。

换言之,从这个角度讲,中断回调函数一定存在,差别在于是否需要把它单列出来,给它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具体内容由应用场景来定。

现在ST的库这样安排 就让程序结构很清晰,至于相应内容我们只需在已有回调函数里填空即可,内容可以复杂可以简单。当然 也可以不用它的,自己另行组织函数也行。

还有,前面有人提到它的资源占用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灵活运用,如果该回调函数内容多、耗时 长,系统里其它任务或中断实时要求也高,就得注意该回调函数所在中断的优先级。或者说,如果该回调函数要处理的事情不紧急或系统不允许它以中断方式耗时过多,我们可以考虑在中断里设立相关标志,然后在主程序基于标志状态再决定是否运行该回调函数。

网友U:
其实是一样的啦

网友V:
程序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可以自己写中断函数,比如定时和串口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