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ft滤波

楼主(2021-12-01):
用stm32f103做3项64点fft后,如何用fir滤波,滤波系数如何确定,谢谢

网友A:
应该是 在 FFT 之前做,   FIR 系数我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是在前面,写错了,大神帮忙啊

网友B:
这些东西   还是  要靠  外国人的技术资料,,

网友C:
你这问题问得,这让人如何说起呢?

楼主:
就是不明白,才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
现在是用32f103作3项电测量,每周波采集64点,采集后直接FFT,计算幅值和相位。

网友B:
发现干扰大?

楼主:
嗯,想用FIR滤波,不知该咋做,请大神指点

网友C:
64*50=3200,也就是说你的fft计算到了直流到1600的带宽,如果你只需要计算到9次谐波,也就是450,那么你前端可以加一个带宽0-450的fir滤波器

网友C:
采样率确定了,带宽确定了,如果用窗函数法设计,那么把阶数定下来,那么fir滤波器就固定了啊,最简单的就是拿matlab配置就好了

网友D:
注意fir本身有相位时延

网友E:
如果说到这份上了,还没有思路,那你花钱找人帮你吧

网友F:
matlab fdatool设计下,导出[bz,az]或者[sos, g]很快很方便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G:
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加入滤波函数后算出的幅值总是不对,没有给电流的时候数值就非常大,能帮忙看一下吗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只要提供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D:
滤波函数库根据你提供的系数,可以做高通,带通,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E:
用FIR, IIR 其实都是差不多。都是滤波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