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st-link烧写万程序后,必须要断开仿真器才能运行

楼主(2021-12-01):
stm8用st-link烧写万程序后,必须要断开仿真器才能运行

楼主:
在stm8l52discovery 开发板上用st-link烧写万程序后,必须要断开仿真器才能运行。如果利用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也一样要先段开仿真器跳线才可以,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C:
我家里的让电脑没装开发环境,
没法给你截图了,
你找一下,配置成下载后运行就好啦

网友D:
是不是电源存在问题?

网友A:
断开仿真器后,看看重新复位试试。

楼主:
能具体说下哪里需要设置下么?

楼主:
你说的是在stvp里面设置这个吗?

楼主:
我有用外部电源单独供电,用ST-LINK烧写,问题依然在这儿

楼主:
就是因为每次下载完之后,需要断开仿真器才可以运行或者复位有效

网友E:
感觉这样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F:
看看Reste线有没有接?

网友G: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也是一样的问题。STM8L052R8的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