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PLAB XIPE时出错

楼主(2021-12-01):
安装MPLAB XIPE 时提示“ 警告-无法安装某些模块 ” ,等于该模块(XIPE)无法运行,忘朋友们支支招,谢谢!

网友A:
多次安装无效

楼主:
嗯,使用的时WIN7  64位系统

网友B:
删除文件夹C:\Users\xxxx\AppData\Roaming\mplab_ipe\dev\ 和    C:\Users\ xxxx\AppData\Local\mplab_ipe\Cache\dev\下的内容,再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C: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建议在 win10 上试试

网友E:
谢谢,成功进入页面了。就是页面一篇空白

网友E:
重装了,重装前将user里的删除干净。重装后打开ipe还是一片空白,然后在ide中的tool->packs中搜索serialee后安装了新版的pack后再打开ipe就正常了。

网友F:
不要用中文用户名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安装这个开发工具后,CH341的驱动还正常工作吗?

网友H:
安装路径有中文名称没?

网友I:
之前遇到过, 重启了下 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