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路拓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01):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中,都会提到一个词:拓扑形式,对这一概念楼主感到非常不解,不知各位坛友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帮你查了下互联网。拓扑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一个学科。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和大小。电路的各个元件的连接,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要保持的就是各个元件相对另一个元件的位置不变。比如,A连接B,B连接C,A---B---C,连接线可以弯曲,连接元件的位置关系不变。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电路理论中,列电路节点方程式,就需要用到拓扑学知识,来确定一个网状电路有多少个独立方程。

那么坛友能理解这种解释吗?你自己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A:
哦,那我只能献出我的深圳通了。上面的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网络示意图就很好的展示了拓扑的特点。

这章图和实际的地铁的共同点就是拓扑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张线路图有这样一句话“本线路图经过变形处理”,虽然经过变形处理,但各个车站的相对位置关系保留了下来(不变性),这就是拓扑的核心。在举个栗子,同一个电路原理图,一千个人,能画出一千个电路布局出来,但整体上它实现的电路功能是一样的(这里忽略了有些电路的EMI/EMC情况)。电路的功能由电路原理图决定(也可以说电路的功能由电路中元件的拓扑结构来决定),当然电路功能的实际效果会受到元件之间的绝对位置关系的影响。

按照坛友的解释——拓扑其实就是指电路各部分的结合,多指大规模的电路结构。

网友B:
电路拓扑,我理解为电路结构,就是并联、串联、支路、节点、回路。。。等电路几何结构概念。

网友C:
电路菜鸟的理解:
电路拓扑约等于:电路架构、电路形式。
比如克拉泼振荡器、威尔逊恒流源、howland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