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降低代码优化等级设置,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21-12-01):
使用IAR开发STM32F401CBU6,用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的默认优化等级是Low。将优化等级改为None之后,ucos系统有两个任务就进不去了。按理说降低优化等级之后,代码应该不会出问题,但是降低程序执行却不正常了。请教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代码里有多余的废话代码,检查一下

楼主:
奇怪的是设置等级为medium也正常。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呀

楼主:
设置成medium也可以,哪位朋友遇到吗

网友B:
这样设置后是不是运行的结果,跟你想要的一样?

楼主:
就是优化等级设置成LOw,medium,都可以正常运行,就是优化等级调到none,不正常了

网友B:
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那能运行就好,就别使用NONE等级了。

网友C:
如果使用默认设置都会有一定的优化,这样你也不会发现问题了。

楼主:
cube生成的的确没问题,但是往下设置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D:
是不是降低优化等级,代码变大,内存不够了

网友E:
不是吧,F4的内存不小啊

网友F:
很奇怪。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ubeMX和CubeF4的库?
ucos是自己加的吗?

楼主:
ucos是自己添加的

网友G:
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