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是否每次都需要导入HEX文件

楼主(2021-12-01):
IPE是否每次都需要导入HEX文件

网友A:
我理解上每次重新打开IPE是要重新导入相应文件的..不然的话, 如果几个人共用一台电脑,烧录不同的器件, 每次打开IPE,都不知道上次是谁谁导入的

网友B:
一旦导入成功了, 只要不关闭IPE, 就可以一直烧录了啊..

楼主:
将生产代码保留在生产现场有风险。

网友C:
看来楼主需要加密烧录器,能数个数的,hex存在烧录器里面还读不出来的

网友D:
买个PM编程器?

网友E:
只要不关闭IPE,就可以不用重新导HEX。

网友F:
这也是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