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代码

楼主(2021-12-01):
使用U2编程器 给MA803烧写代码 直接把MA803插在U2上面可以烧写,然后把单片机取下来,插在面包板上面。用面包线将单片机VCC VDD P3.0 P3.1 四个脚连在一起,无法烧写代码,再一个一个尝试,发现将7号脚(X1)端连上后,可以烧写。一共需要连接5条线。

楼主:
然后发现有的时候可以不连接7号脚,和VDD也可以烧写,但那是少数。

楼主:
做完这些之后,我把U2和一个PCB板子上面的MA803(sop-28封装)相连接,发现就算连接5条线,仍然无法烧写。

网友A:
你想了解什么

楼主:
MA803单片机烧写的硬件电路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B:
X1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外部电路干扰吧。
 烧录前,将P3.0的外部电路焊开,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C:
使用U2烧录器来烧录MA803最好的方式是,使用MA803的转座(SOP-28),直接放在U2烧录器上烧录。

网友D:
要烧录焊在目标板上的MA803,最好的方式还是采用ISP小尤鱼烧录器。

网友E:
使用U2烧录器来烧录焊在目标板上的MA803,要注意的有什么啊

网友F:
目标板上的功耗问题,U2无法提供太大的供电供给目标板,不稳定的供电会造成烧录不良状况。

网友G:
目标板的晶振必须要焊上,基本的复位RC需要有。

网友H:
只需要将VDD GND以及SDA连接到目标板的VDD GND以及P3.1就可以。

网友I:
补充3.1 最好不要加外围电路,如果P3.1一直被拉低的话,MCU会一直停留在ISP 操作中.

网友J:
MA803 出厂设置是外振,所以晶振必须接,另外U2的烧录口(VDD、GND、P31)。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自己的 CY8C38xxx 模块的PSoC3 芯片上型号是什么 CY8C3866AXI-040 A 还是 CY8C3866AXI-040 ESx?

网友C:
楼主,你的解法有问题,在线烧录只需要接3个引脚,VDD,GND,TXD(P3.1),同时确保晶振起振,如果没有使用内部晶振,则应该链接外部晶振。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K:
什么叫插到面包板上烧写

网友L:
是说程序层面上的无法烧写还是硬件上的无法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