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kit3和kit4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1-12-01):
1507无法用K150烧录,要买kit3或者kit4了。不知道kit3和kit4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升级了,能支持AVR和ARM了,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

楼主:
我们不用AVR和ARM

网友B:
PICkit4在26K80丢失数据

网友A:
测试ICD3不会丢失

网友C:
从来没遇到过丢失数据的,  之前一直用KIT3 ,  KIT4

网友A:
不知道固件有修复没

网友D:
建议kit3,感觉kit4现在不稳定,还没kit3好用。kit3买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E:
用新工具一定要追最新的软件,我是喜欢尝鲜的。

网友F:
X IDE我一般会有两个,一个已经长时间用的,一个最新的。要不然很多新特性就没有机会用啦

网友G:
新的IDE可以看PIC16/18的硬件堆栈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网友G:
呵呵,IPHONE3和IPHONE4的区别。

网友H:
PICKIT4已经在用了,感觉比PICKIT3好用多了,而且终于换成MircoUSB接口了。以后不用为专门找miniUSB线烦恼了。

网友I:
如果是type-c更好

网友J:
各大厂商如果能统一接口的话就更好了,省的每个烧写器都要配根线。

网友K:
没啥好比的,买新的就对了。

网友L:
价格差不多

网友A:
要说缺点,那就是USB线太垃圾了不行,否则你会经常看到什么endpoint出错之类

网友D:
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M:
当然选新的kit4

网友K:
kit3能做的,kit4不但都能做,还能做很多kit3做不了...这样够明白了吧?

网友N:
PICKIT3,新料号不支持的,而且pickit3不生产了

网友O:
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吧

网友P:
具体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的对比数据

网友M:
总也应该有一个版本升级说明吧

网友N:
看来区别还是不小

网友P:
我还是喜欢用新版本

网友Q:
升级版,能用最新的最好。

网友C:
KIT3  KIT4 我都一直在用 没发现什么问题,   区别就是  KIT4 烧写速度更快, 脱机烧写时,  没有FLASH 大小限制  KIT3 超过32K 就写不了  ,

网友R:
升级版的区别

网友S:
刚开始是用pic K150, 这个编程器挺不错的,除了不能仿真,支持的芯片也够了用了,后来买了kit3,使用MPLAB X 5.2与Pickit 3 Programmer,改回旧版本的MPLAB IDE 8.7 ,kit3连接Pickit 3 Programmer就不能识别ID了,但是能够在MPLAB IDE  连接使用与烧录程序,没办法又在网上买了kit2,目前kit2备用,平时使用的还是pick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