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对电容的一点理解

楼主(2021-12-02):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旁路电容:旁路电容,又称为退耦电容,是为某个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理想电容的频率特性随频率的升高,阻抗降低),就像一个水塘,它能使输出电压输出均匀,降低负载电压波动。 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这是阻抗要求,在画PCB时候特别要注意,只有靠近某个元器件时候才能抑制电压或其他输信号因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说白了就是把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分量,通过电容耦合到电源地中,起到了净化直流电源的作用。
3.用电容做耦合的元件,是为了将前级信号传递到后一级,并且隔断前一级的直流对后一级的影响,使电路调试简单,性能稳定。

网友A:
1,3是一样的吧,串联在电路中,电路隔离直流以后调试不一定简单,隔离直流是因为有需求:后续电路不需要这个直流
2,旁路这一块,并联,是给不需要的高频信号提供回流路径

电容不同的材质表现的特性不一样,
瓷片电容:X7R,  COG/NP0, X5R,......
薄膜电容:聚丙烯,。。。
电解电容:。。。。
。。。

去供应商查吧,现在很多供应商选型网站上能看到很多的参数细节,ESR,ESL,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是一样的吧,串联在电路中,电路隔离直流以后调试不一定简单,隔离直流是因为有需求:后续电路不需要这 ...

是的 ok

网友B:
就这些么,还有吧

楼主:
还有 继续学习

楼主:
谢谢老板打赏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