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低压时单片机电源不正常

楼主:
单片机电源是电池经过一个二极管VMCU再接到VDD的,等电池电压到2.4V以下时,IO口的电压比VMCU还要高,跟B+电压差不多,为什么?

网友A(2022-07-30):
这是正常的吧,正常IO电压就维持在3.3V左右啊

网友B:
正常来说,MCU内部也是有电源芯片的,维持MCU的正常工作

网友C:
电池电压2.4V以下,估计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D:
你这个可以考虑做个电池升压电路,维持在5V就好了,MCU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E:
B+的电源当时是多少呢?

网友F:
你可以问问芯片的技术支持啊,看看是为什么

网友G:
这个芯片估计是兼容STM8吧?

网友H:
没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单片机只要工作正常,可能就没事儿

网友I:
可能是内部有升压电路?

网友J:
你看看这芯片的数据手册吧,应该有关于IO管脚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