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网络布线注意事项与视频监控布线方法

楼主(2021-12-02):
一、布线注意事项
1、使用电线时,其额定电压应大于线路的工作电压;导线的绝缘应符合线路的安装方式和敷设环境条件。导体的截面积应能满足供电和机械强度的要求。接线时,尽量避开电线中的连接器。除非接头不可用,否则接头必须压制或焊接。电线的连接和分支不应受到机械力的影响。布线应水平或垂直安装在建筑物内。布线要有套管保护(塑料或铁管,根据室内布线的技术要求选择),吊顶布线可以用金属软管,但要固定、安全、美观。信号线不能和大功率电源线平行,更别说在同一根管子里了。由于环境限制,如果你想平行跑,你应该在50厘米以上。报警控制箱的交流电源应单独走线,不要与信号线和低压DC电源线在同一管内,交流电源线的安装应符合电气安装标准。报警控制箱至天花板的接线应采用套管埋入墙内或铁管保护,以提高防盗系统的防破坏性能。
2、网线管道接线有明、暗两种。明配管要求横平竖直,整齐美观。暗线要求短而光滑,弯曲度少。导管的选择,根据设计图纸选择管道的类型和规格,如果没有规定,可以根据导管中导线的总面积(甚至外皮)来选择,不超过管道内孔横截面积的70%。为了便于管道的穿线和维护,当管道长度超过下列值时,应在中间安装接线盒或电缆箱,其位置应便于穿线。
暗线图

明线图

线长度
(1)管道长度超过40米时不弯曲;
(2)长度超过25米且有弯道时;
(3)长度超过15m且有两个弯道时;
(4)长度超过10米且有三个弯道时;线管的固定,应在线管转角处或距直线1.5米处加固定夹。
导线和导管的弯曲半径应符合贯穿电缆弯曲半径的要求。布线工程禁止使用有沙眼、裂纹、大变形的管道。线管的连接应采用套管或卡扣连接。对于垂直敷设的管道,根据穿入导线的截面尺寸,每隔10-20米增加一个固定穿线的接线盒,用绝缘线夹将导线固定在盒内。电线越粗,固定点之间的距离越短。如果垂直喷嘴没有进入盒(箱)内,则应在穿透电线后密封喷嘴。或者用不少于三个螺钉固定接线盒。连接盒和管道之间的连接处应增加一个杯梳。或者接线盒应该加盖。应在导管的分支处增加一个接线盒。
二、监控安装布线有以下几种方法布线。
1、传统组网:网络摄像头+电源+网线组成。
在综合布线过程中,电源线和网线要同时敷设,电源也可以就近取用220伏交流电,这样可以节省电源线,其优缺点暂不在此讨论。为每个网络摄像头供电。还有另一根网线将网络数据传输到网络硬盘录像机NVR。

2、POE供电模式:带网络摄像头+POE交换机
这样,与以前的方法相比,可以节省电源线。网络摄像头只需要一根网线作为传输信号的媒介,不需要电源线。使用非屏蔽超5类双绞线网线就够了,传输距离100米也没问题。

3、在长距离的情况下:网络摄像头+光纤+收发器
如果网线正常传输在100米以内,那么如果超过100米,我们一般会考虑使用光纤进行传输。光纤不仅传输距离长(可传输20公里),而且效果稳定。我们都知道,光纤传输数据的时候,把数据信号转换成光信号传输,再把光信号转换成数据信号,这样我们使用光纤收发器配合来完成工作。

4、无线传输方式:摄像头+无线网桥。
在具体的监控系统实施环境中,如果布线困难遇到自然障碍或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可以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从而使用无线网桥。
点对多点传输方式

点对点传输方式

如果摄像头比较分散,距离较远,可每个摄像头都配置一对网桥

比如道路硬化的社区、电梯、已经建成的工厂、很远的空旷地带、空旷的田野等等,这些环境都适合无线传输。
5、远距离传输,网络摄像机+OLT+ONU
PON监控传输网络系统主要利用运营商光纤资源,达到传输的目的,为中心管理平台的各项应用提供基础保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各类用户。问题是费用较高,一般只有公共服务工程采用这种组网,如天网工程。
pon它由OLT(光线路终端)、用户侧的ONU(光网络单元)以及ODN(光分配网络)组成。
PON在远距离或远程监控等超大型监控项目上,有更好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