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07 采用SFSBU BOOT0 与BOOT1 怎么配置启动方式,有什么区...

楼主(2021-12-02):
STM32F407 采用SFSBU 官方安全模式的的启动boot, 分别2个应用空间,用于存储升级的新应用的和运行应用,boot0 与boot1 这块选择具体怎么配置

网友A:
用的哪个版本的SBSFU?最新的2.5.0吗?

这里boot0和boot1是指boot引脚的配置吗?如果问的是boot引脚,其实使用SBSFU只要将boot引脚设置为从内部Flash启动就可以了,这个Active Slot和Download Slot与Boot引脚没有直接关系,当前运行的应用永远都是Active Slot中的代码,新版本下载到Download Slot之后,Install的过程会将Active Slot与Download Slot中的版本对调,Install成功之后Active Slot里面就是新版本,Download Slot里面是旧版本,下次启动就运行的是新版本了。

网友B:
F407的启动模式比较少,所以直接下拉电阻到地,当然要设置读保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