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好多资料里面,stm32复位电路为什么都没有放电二极管?

楼主(2021-12-02):
如题、好多资料里面,stm32复位电路为什么都没有放电二极管?

网友A(点评):
竟然从来没用过

网友B:
这个二极管并不是标配哦。 少数产品需要反复上电下电,这时候外部加个二极管就够了。 况且STM32很多内部有掉电检测并复位的电路,已经足够满足绝大多数应用。

网友C:
这个没有谁规定一定要放的。

网友D:
放电二极管是在电感电路中,防止反激电压击穿相关器件的。单片机复位电路中没有电感器件,因此不需要放电二极管。

网友E:
哪个有?
从没见过复位电路带二极管的

网友F:
习惯跪着后看到站着的人就奇怪了。

网友G:
好像比较老的芯片才用,后来的芯片就不是必须用了

网友H:
不是放电二极管,是TVS二极管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哪个有?
从没见过复位电路带二极管的

放二极管是防止电源闪断,导致单板部分复位,复位不充分。放置二极管后复位信号跟随电源下降,确保不会因为RC导致复位信号下降缓慢。

网友J:
二极管是为了加快下电速度的,但是有几个应用场合需要很快速的下电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放二极管是防止电源闪断,导致单板部分复位,复位不充分。放置二极管后复位信号跟随电源下降,确保不会因 ...

好嘞,我在百度下,来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