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问BootLoader跳转前需要做哪些处理?

楼主(2021-12-02):
AC, AD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BootLoader跳转函数使用前需要做哪些处理?比如是否关闭全局中断?是否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位?是否关闭systick内部时钟?是否关闭总线时钟?在从boot跳转到APP后,是先修改中断向量表?还是在跳转到APP后再修改中断向量表?在跳转前如果关闭了全局中断,在跳转到APP后是否需要打开全局中断?还是说全局中断由各个中断初始化再打开?

网友A:
一般来讲,无需关闭总中断,将各个中断使能关闭,且跳转前不存在未清除的中断标志即可。中断向量表的修改一般在APP工程的启动文件里完成,即在进入main()之前完成,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反正APP中断来临时中断矢量表已经配置好即可。还有,如果是M7系列,建议跳转前将Cache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