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3.串口收发测试

楼主(2021-12-02):
#申请原创#

    之前只测试了使用printf函数进行串口发送数据,本次测试的是通过串口中断接收数据,然后再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在之前的MCC配置时已经配置了串口接收中断,发送中断没有必要使用,所以也没有配置,详见下图:

    在usart0.c文件中找到USART0_DefaultRxIsrCb()函数,这是中断接收函数,因为没有找到调用说明,我就用自己的代码来处理了。首先我的main.c中定义了一个接收长度变量和一组接收数组,然后在主循环中对接收长度的变量进行判断,若长度大于0则表示接收到了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依次发送回去:

    在usart0.c文件的USART0_DefaultRxIsrCb()函数中添加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了缓存数组中的代码:

    下面是USART0_DefaultRxIsrCb()函数的完整代码,我没看明白其含义。用我自己添加的代码顺利达到了中断接收的目的:

    这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的动画,输入字符后点击“发送”,立即就收到返回的信息:

网友A(2022-03-04):
串口调试数据的时候必须的。

网友B:
有dma可以使用吗

网友C:
这个串口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2022-04-06):
官方例程么

楼主:
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E:
有DMA功能吗?

楼主:
硬件肯定有DMA,但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F:
printf函数重定义了吗

网友G:
串口回环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intf函数重定义了吗

为什么要重定义?

网友H(2022-05-26):
支持哪些开发环境呢?

网友I:
调通串口,数据可以测试了。

网友J:
以后还是32位的单片机比较常用。

网友K:
都是图形化开发了吗

网友L:
CuriosityNano性能怎么样

网友M:
串口收发是基本。

网友N:
是自动生成的代码吗?

网友O:
这个代码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P:
串口DMA呢?

网友Q:
以后都是图形化设置了。

网友R:
串口最大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S:
中断优先级可以设置吗

网友T:
可以支持哪些开发环境呢?可以自动生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