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为什么一般FreeRTOS内核的优先级推荐设置比较低的优先级?

楼主(2021-12-02):
问题一、为什么一般FreeRTOS内核的优先级推荐设置比较低的优先级?
    如果内核优先级比较低,则任务切换会受到中断函数执行的影响,Task的实时性如何保证?
当然,可以通过高优先级的定时器产生定时中断来执行相应的代码,根据能否调用API,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能调用API,这类中断优先级不可以太高(必须可以被操作系统屏蔽),响应会受到任务切换的影响,但是由于临界区代码非常短,可以接受。
第二种,不能调用API,优先级随便,高优先级的中断不受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的影响,因为即使操作系统当前在临界区,该类中断依然可以正常执行。
问题二、如下两个任务
{
xTaskCreate(task1, "task1", 0x200, NULL, 4, NULL);
xTaskCreate(task2, "task2", 0x200, NULL, 5, NULL);
}
task1和task2都是无限死循环切换一个GPIO状态,按照道理,task2应该会将task1“饿死”,但是事实上却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同时,下面一种就会出现task2将task1“饿死”
{
xTaskCreate(task1, "task1", 0x200, NULL, 3, NULL);
xTaskCreate(task2, "task2", 0x200, NULL, 4, NULL);
}
码字码到一半的时候,**一闪,问题二的原因想想其实不难,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