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板子的电源地,接设备外壳么?

楼主(2021-12-02):
板子的电源地,到底接不接机箱外壳?
什么情况下接,什么情况下不接?
设备内部有开关电源,ac-dc
AC220的大地线,需不需要和DC的电源地接到一起呢?

对于这些,有没有什么判断标准?

网友A(2022-07-22):
好像都有见过

网友B:
正常来说,电源地是可以接外壳的

网友C:
看你测试结果呗,如果需要防屏蔽好些,估计得接外壳吧

网友D:
没测试过,但是接外壳估计是很正常的

网友E:
正常情况不接,如果有干扰了可以接

网友F:
设备开关电源不需要与大地线接在一起吧

网友G:
这个说实话,肯定是有标准的,就电气规则吧

网友H:
我们一般AC的大地线都不与DC电源地接在一起

网友I:
有标准的,这个我之前好像是听过的,但是正常不接就没事儿

网友J:
看是否有干扰,一般情况都可以不接,如果有干扰了,可以接一下看看

网友K:
就大地线接外壳就行吧,不需要地线接壳子的

网友L(2023-02-23):
如果机壳有高压静电,则该大电阻也能有效降低电流,不会损坏电路芯片

网友M(2024-07-06):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N: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O: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P: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Q: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R: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S: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