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1-12-02):
板子电源地与外壳连接,
此时加一根地线,把电源地和机壳再连接一下
检测的信号幅值,直接下去一大块,
何解?

网友A:
检测的什么信号,描述清楚啊。

网友B:
你不会是把ACDC整流之后的地与外壳连接了吧?

网友C:
接地的事,有问题,怎么接都不好使,没问题,怎么接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测的什么信号,描述清楚啊。

一旦接地影响信号质量,
跟什么信号关系就不大了,
可能要自己分析下整体布局,器件影响之类的

网友E:
描述清楚啊,什么信号

网友F:
检测的什么信号,系统的地和接地最好是画个示意图。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早先接地不良,引入了噪声。

网友H:
这样是不是形成一个接地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是不是形成一个接地环了

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没法证明,
每个模块都和机箱相连,
唯独这个加地线不行~~

网友I:
受干扰吗?是不是完整接地 还是中间有磁珠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