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0系列智能卡接口SC0,作为UART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12-02):
求助:
        m482sidae,sc0 接口当做 uart 用,串口助手调试,用的例程,芯片发数据电脑没收到;电脑向芯片发数据,也没有收到。自己做的板子,sc0_clk 做 uart-tx (PA0) 脚,sc0_dat 做 uart_rx (pA1) 脚,这两个引脚接一个st3232,现在一直调不好,是引脚还要上拉或者下拉还是什么,求助下各位大佬。

网友A:
先将电脑串口线的收和发信号端接,确认下串口线是不是好的,如果没问题,那就要检查你的板子硬件和软件了。

楼主(点评):
软件的话用的是例程,只是用的是内部晶振

楼主:

串口线试过,确定好的,硬件就是简单的连接,确定也没有问题,5块板子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线试过,确定好的,硬件就是简单的连接,确定也没有问题,5块板子都不行 ...

那就只有检查你的代码有没有问题了,看看官方的参考例程,看看和你写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B: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先抓一下你的串口,看看有没有数据,保证程序跑起来才行搜索
复制

网友C:
新唐 M480手册 中文版 2026页 23.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