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看了gd官方的库里面的demo,不懂USBD里面的demo都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1-12-02):
看了gd官方的库里面的demo,不懂USBD里面的demo都是什么功能,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楼主:
2:虚拟串口 6:usbhid通信

网友A:
1. 应该算虚拟声卡吧,开发板上如果有音频解码芯片和耳机孔的话,PC端可以通过开发板播放音频
3. 组合设备,双虚拟串口
5. DFU,升级固件用的
11. 虚拟U盘

网友B:
每一个例程里面都有一个readme文档呀,里面就是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例程里面都有一个readme文档呀,里面就是介绍。

看了 没咋地明白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应该算虚拟声卡吧,开发板上如果有音频解码芯片和耳机孔的话,PC端可以通过开发板播放音频
3. 组合设备 ...

最后一个12个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12个是啥?

12应该是打印机,我试过PC端能识别出来是个打印机,但是没有任何功能,只是简单的设备类型枚举

网友C:
1.声卡
2.虚拟串口
3.复合设备的双虚拟串口
4.复合HID打印机
5.固件升级,用官方程序
6.自定义HID设备
7.和5 DFU类似
8.键盘
9.不知道
10.光驱
11.优盘
12.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声卡
2.虚拟串口
3.复合设备的双虚拟串口

打印机功能,是直接可以驱动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应该是打印机,我试过PC端能识别出来是个打印机,但是没有任何功能,只是简单的设备类型枚举 ...

我也是下载进去后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了一个打印机,不知道是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