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芯片选型的时候,内存应该如何把握

楼主(2021-12-02):
就是在资源满足使用的前提下,
内存空间,怎么判断存储空间够不够用呢?

网友A:
编译一下就知道了撒

网友B:
根据你的应用代码复杂度评估

网友C:
没把握先选大的,程序完成后留30%的空间即可

网友D:
不确定的话,把程序编译下来看看。

网友E:
先选大的,开发完再决定到底用多大的!

网友F:
6楼说的很有借鉴意义

楼主:
你们都是先写代码,再选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选大的,开发完再决定到底用多大的!

选完就基本不改了,所以,基本上选的都是偏大的

网友G:
评估,可以先选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