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pd电路疑问

楼主:
现象描述:不接入pd,噪声稳,没有突然出现的高脉冲噪声。
接入pd,激光器没有打开,确认pd是在暗环境中。噪声如图,会突然出现很高的脉冲,比如平常噪声在150mv以内,使用示波器捕捉,等个1、2分钟会出现很高的脉冲,出现时间随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有办法解决吗。
补充说明,去掉偏执也一样有,改小c14也一样有,增大c4会连同有用信号一起降低。

网友A(2021-12-03):
用两块同时观察波形,看看脉冲是否同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两个方向都有放大,但是顺向放大率大大于逆向放大率,变得非常不利。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同时观察波形,看看脉冲是否同时出现。

谢谢,我等会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等会测下。

"暗环境" 应该是在金属屏蔽的暗室里面才勉强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等会测下。

暗室内应当没有任何动物。静电也会引起随机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暗环境" 应该是在金属屏蔽的暗室里面才勉强算。

谢谢,是全金属的,有进气出气口,洞口黑色管套套住,确认没光进入。脉冲没有同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正常的双电源电路。

谢谢,我参考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