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系列智能卡接口SC0,作为UART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12-02):
        m482sidae,使用内部晶振,无外部晶振。sc0 接口当做 uart 用,串口助手调试,用的例程,芯片发数据电脑没收到;电脑向芯片发数据,也没有收到。自己做的板子,sc0_clk 做 uart-tx (PA0) 脚,sc0_dat 做 uart_rx (pA1) 脚,这两个引脚接一个st3232,现在一直调不好,是引脚还要上拉或者下拉还是什么,求助下各位大佬。

网友A:
应该不用上下拉电阻,跑下你的代码,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波形从sc0_clk  uart-tx (PA0) 脚,sc0_dat  uart_rx (pA1) 脚串口出来。
如果有的话,就是st3232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