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程要怎么编

楼主(2021-12-02):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网友B: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试试看

网友C: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

网友D:
对,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网友E:
价格计数器,用case选择。

网友F:
用定时器,约定连续按两次的时间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个键处理多次,长按、短按、还有多次按

网友H:
如果是扫描,就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I:
我想设计定时器每隔10ms扫描一次按键。

网友G: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GetKey();
}每当定时时间到了以后,就调用GetKey()函数一次。

网友J:
单片机的LED灯一直是一闪一闪呀

网友K:
具体描述你的功能要求,这这个不知道怎么编写呢。

网友L:
把按键的底层先做好,能识别出单击、双击、长按、连击什么的。

网友M:
然后才是应用层,根据按键的信息去点灯。。

网友B:
层次分明,逻辑不乱。

网友N:
仅仅一个超时处理而已,判按键按下再弹起,计时,超过规定时间

网友O:
还是好好学学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