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VP和WRT一般该怎么配置?

楼主(2021-12-02):
AC, cw

网友A:
我一般是LVP=0,WRT要看自己有没有存储需求。

网友B:
也就是说你的程序要用flash存点东西,那就只能保护部分

网友C:
如果不需要,那就保护全部。。。。注意这个和代码保护的不同

楼主:
没用FLASH存储东西

网友D:
第一次玩PIC的时候就被配置字坑过。怎么烧录都不按我的程序执行,后来才知道要设置个配置字

楼主:
你的LVP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E:
一般禁止LVP低压编程,除非必须使用LVP。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不同配法的结果

网友F:
既然是开放给用户配置的,就没有所谓的应该怎么配置一说。

网友G:
完全看你想怎么用,只要你的用法和配置符合就可以

网友H:
配置字挺坑。

网友I:
对一般用户而言,一般是允许LVP,禁用WDT,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J:
最新的MCC的缺省配置就是这样的

网友K:
WRT用来防止flash意外修改,被保护的部分不能通过代码修改(自擦写)

网友L:
如果使用Flash保存运行中的数据,或者使用bootloader等需要修改Flash情况下,需要存数据或者需要升级的代码部分不能写保护

网友M:
在低地址部分不能单独保护的情况下,优先把需要修改的部分分配到高地址。

楼主:
貌似你说的对,我昨天试过把LVP使能,烧录之后根本无法开机

网友N:
高压编程比低压编程权限高,使能了LVP仍然可以用高压来编程

网友A:
赞,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O:
请问这俩寄存器是干嘛的啊

网友K:
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M:
原来是这样

网友P:
长知识了 呵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讨论啊

网友Q:
LVP就是低压编程,基本都是用高压编程,而高压编程优先级比低压编程高,所以开不开都可以用高压编程。
WRT就是FLASH锁,开了就不能FLASH自编写,所以有用到FLASH自编写的话,就不要开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