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值的获取

楼主(2021-12-02):
个人习惯用串口输出一些数值。
可是当碰到没有串口的单片机时候,如何输出当时单片机取到的ADC值?

网友A:
用STLink调试得到?还是?

网友B:
如果用STLINK获取到值,那是怎么得到?

网友C:
仿真或先驱动个显示器件

网友D:
这种有通讯接口,而且有仿真器的,方法应该有很多。
你可以参考这个,只有剩一个IO口的情况是怎么做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2036-1-1.html

网友E:
没有串口,你可以模拟一个

网友F:
米只是接收,一个io就够模拟串口了

楼主:
也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仿真?

楼主:
通过仿真器查看数值???

网友E:
1、模拟一个串口;
2、用usb;
3、用以太网;
4、用i2c;
。。。
n、用数组存起来,仿真器看

网友G:
没有串口就模拟一个,在或者用别的方法啊

网友H:
I2c不行吗,无非是通信方式的问题

网友I:
仿真时候观察那个寄存器。

网友F:
用一个IO,模拟一个串口仅仅用于发送,非常容易。

网友J:
写进片内EEPROM里面,然后用编程器读取,就是操作有点麻烦,不过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K:
可以模拟一个

网友L:
模拟一个通信口就行了,关键是你要输出到哪里?

网友E:
加个SD卡,存到文件里面。。。。

网友M:
LED显示不也可以么

楼主:
还有Io电平也行,

网友K:
用STMStudio直接监控获取AD值

网友N:
太多了,扩个USB,扩个串口,io高低电平输出波形表示,仿真器挂上看变量,接个显示看,还有几百种,你看看哪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