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楼主(2021-12-02):
的程序用 PIC16F19196选型编译 ROM用1001 bytes , RAM用584 bytes ,同样的程序用PIC18F24K20选型编译,ROM用1402 bytes ,RAM用558 bytes。我搞不懂为什么同样的程序用不同的选型编译后ROM和RAM的使用情况差异这么大,有谁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你列的数字应该算差别不大?

网友B:
你列出的数字应该叫“差异不大”吧

网友C:
真想知道原因,研究生产的汇编代码吧

网友A:
PIC16系列和PIC18系列的指令集有差异,编译出来的结果肯定会不一样呀。

网友D:
PIC16和PIC18能用完全同样的程序?

网友E:
IDE里可以看到PROGRAM的汇编程序,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F:
估计编译的程序是两套。

网友A:
虽然不能肯定,但猜想是因为你程序里涉及到乘法,18系列有硬件乘法器,而16没有

网友G:
另外,18系列的指令多了许多,所以编译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H:
1402-1402, 584-558,
差别真不算大..
如楼上所述, 2个是不同架构的单片机,编译的结果有差异是很正常的.

网友G:
你可以试试PIC18 或者PIC16 同前缀同架构的对比...

网友I:
这个差异大吗?

网友J:
不懂汇编程序

网友K:
PIC16F19196和PIC18F24K20的内核不一样,PIC18F24K20的指令集比PIC18F24K20复杂一些,并且PIC18F好多带硬件乘法。理论上,PIC18F24K20编译同份代码,空间占用会小一些。

网友L:
为什么用这么多啊

网友M:
两种形式占用的资源是不一样的